面铣刀精加工,懂修光刃的大侠请给个解释

楼主(2013-08-21):
面铣刀精加工,增加几片修光刃时,请问修光刃与其他切屑刃在轴向、径向上的区别?懂得人给个解释,不懂得请分享一下你们家铣刀是如何调整的?
说一下我家面铣刀:调刀时,修光刃比其余切削刃

轴向高:0.01-0.03mm,我都试过,好像没有大的区别。但轴向修光刃必须高,这点毋庸置疑。欢迎反驳。
径向小0.8mm(不可调,制造公差保证),此点想了半天没整明白。为何必须要低?与其他切屑刃同一直径不可以吗?

网友A:
直径当然要小了,不然切入工件时,粗刀片还没切到,就切到修光刃刀片了,刀片会崩刃的。
高度的话一般比粗齿高0.03~0.05左右。重要的是几个修光刃刀片的高度要一致,建议在0.003以内。

网友(点评):
我不是刀具,但是我只知道,我们的修光刃比普通刀片高0.04-0.05毫米,不知道是径向还是轴向的?貌似是径向的

网友(点评):
径向的没法用啊

网友B:
这样的调修光刃是多余的,没有实际应用。要小0.8的原因应该是只用刀尖来切削。避免多刃造成的径向受力太大而发生震动。这应该说分削式切削更正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当然要小了,不然切入工件时,粗刀片还没切到,就切到修光刃刀片了,刀片会崩刃的。
高度的话一般比粗 ...

轴向高0.03-0.05可以理解,也非常赞同你说的0.003mm的跳动。

关键是径向尺寸,为何一定要比粗齿小?直径一样不行嘛?这个小的直径差,与修光刃长是否有关系?

网友(点评):
盘刀进给时,第一个接触的肯定不能是精刀,所以精刀的直径要比粗刀小,小多少这个各厂家不同吧。

网友(点评):
径向小的原因是在大切深时若外径一样在可能存在振刀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调修光刃是多余的,没有实际应用。要小0.8的原因应该是只用刀尖来切削。避免多刃造成的径向受力太大而 ...

分削式切削,我也觉得像:粗齿切除0.5mm余量,修光刃切除0.03mm(高度差)余量,加工过程中表面存在0.03mm阶梯差。

网友:
与进刀方向有关系吗?

网友:
我是做刀具设计的,我看很多公司设计的带修光刃,可调的都没有在径向有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