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配刀方案讨论

楼主(2013-08-21):
材料1CR18NI9TI为退火态,数量二十五件,
A方案: 钻头  9.6    hss

            镗孔刀  8   CCMT060204   1125
            镗孔刀  8   CCMT060204   1125
B方案: 钻头  9.5    hss
            镗孔刀  8   CCMT060204   1125
                         镗孔刀 10   CCMT060204  1125
            镗孔刀  8   CCMT060204   1125
希望高手们从刀具磨损量,程序编制,和加工经济性全面分析,哪个方案更合理,见仁见智,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我,果断方案1.
退火的话硬度又不高。直径10和13.5单边只差1.75mm,而且数量只有25件,两把镗刀完全没必要。一钻,一镗,速度很快。(钻头磨好,0.15mm完全钻的出来)

网友(点评):
一般镗一刀比较好,看上去比钻出来的有卖相。

网友B:
这B方案明显多余啊,10和13.5孔要用三把镗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果断方案1.
退火的话硬度又不高。直径10和13.5单边只差1.75mm,而且数量只有25件,两把镗刀完全 ...

不怕打偏了吗

网友(点评):
汗,中心钻是干什么的

网友:
楼上几位都没看光洁度1.6,为了保证这个要求必须选B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B方案明显多余啊,10和13.5孔要用三把镗刀?

b方案的意思:去余量用8MM镗刀,精车,13.5用10MM的,10用8mm的镗刀。

网友(点评):
8mm和13.5的要分开用两把粗镗?有必要?

网友:
我选方案A,Φ10 Φ13.5一把粗镗刀就够了, 剩下一把精车1.6的光洁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C:
有没有C? 9.8钻,一把膛孔刀8,就二十五件,还弄AB方案,唉,,上网打这几个字的时间也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C? 9.8钻,一把膛孔刀8,就二十五件,还弄AB方案,唉,,上网打这几个字的时间也搞定了,

这个活也是试生产,好几个人争论不休,所以拿上网来讨论,我自己就是用A干出来的,但某个人非说我的不合理。

网友:
果断方案一呀

网友D:
8MM的镗孔刀车10的孔 不会干涉?表示怀疑

网友(点评):
怎么干涉,9都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活也是试生产,好几个人争论不休,所以拿上网来讨论,我自己就是用A干出来的,但某个人非说我的不合理 ...

.....好吧,如果我做,那两个钻头,一把刀,就好了.9.8    13.0

网友:
方案一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8MM的镗孔刀车10的孔 不会干涉?表示怀疑

如果是钨钢棒磨的刀应该不会干涉  机夹刀恐怕不行吧

网友:
选用A方案比较合理

网友:
妥妥的A方案

网友:
数控编程要求:简、短、快。
一钻一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