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PROE曲轴连杆机构分析。模拟计算曲轴配重铁

楼主(2013-08-21):
PROE怎么做曲轴连杆机构分析。如何计算曲轴配重铁呢,求高手指点。特别是曲轴配重铁的计算。

网友A:
模型从中心线切除,计算重量,根据杠杆原理计算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从中心线切除,计算重量,根据杠杆原理计算配重

如何确认重心的位置,计算力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