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RC40-44 切削刀具

楼主(2013-08-22):
材质:FDAC,硬度HRC40-44  ,直径6mm  用走芯机加工,光洁度要求0.4
求推荐刀具、有的可以直接联系545780351@qq.com
谢谢!

网友A:
用钻石刀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钻石刀粒,就好了

你有用过么 ,立方氮化硼的刀片适合加工55HRC以上,用可乐满的光洁度一直上不来

网友:
       硬度倒不是很硬,但你这个材质没试过。像45号钢或一般的铬合金钢,热后HRC45用金属陶瓷就很好。

网友(点评):
试过效果也是不理想

网友(点评):
试试金属陶瓷刀片 高转速 低进给

网友:
可以试试带修光刃的刀片

网友(点评):
也试过了,还是达不到预期,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用CBN的高数切削

网友(2013-10-14):
硬度不是太硬 不难加工啊 中高端的合金刀具肯定能加工了

网友:
你可以用CBN刀具试试 CBN加工硬度再HEC45° 就差不多  你这个硬度接近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