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液压缸设计一个螺纹端盖,请教

楼主(2013-08-22):
设计问题,螺纹的计算,给一个内径270,外径320的液压缸设计一个螺纹端盖,内部压强30MP。我应该怎么选螺纹啊,假如密封性已经做好。螺纹的螺距还有牙型角该怎么计算啊,旋合长度是多少啊。主要是我该查哪些书或者资料。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找到啊。或者哪本国标上有?

网友A:
液压缸缸盖,如果需要采用螺纹联接,常规的都是使用60度三角细牙螺纹,精度等级不能低于7H/7h.楼主说得螺纹公称直径300毫米左右,螺距应该在2-3毫米左右,如果是单件非标制造.有效螺纹长度一般为公称直径的25%(根据压力等级,材料强度与设计空间调整)尽可能大一些.如批量产品则需要认真计算材料剪切强度.一般油缸直径超过200的.建议采用法兰与卡键联接.大直径螺纹联接安装时旋入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采用螺纹端盖好像是液压缸设计的一个禁忌吧,因为螺纹端盖同轴度不好。一般都是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端盖。最简单的你去百度文库里搜液压缸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螺纹端盖好像是液压缸设计的一个禁忌吧,因为螺纹端盖同轴度不好。一般都是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端盖。最简 ...

确实同轴度不好做,不过外径没有螺栓的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缸盖,如果需要采用螺纹联接,常规的都是使用60度三角细牙螺纹,精度等级不能低于7H/7h.楼主说得螺纹公称 ...

谢谢,先看看法兰和卡键是个怎么连接发,不过外部空间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同轴度不好做,不过外径没有螺栓的空间了。

你可以考虑HSGK液压缸的连接方式,没办法上传就不传了

网友:
反正螺纹的连接方式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A:
你的缸筒壁厚有25毫米,也可以直接在缸筒上攻丝联接:如图(参考)你可以用M16-(GB70)内六角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缸筒壁厚有25毫米,也可以直接在缸筒上攻丝联接:如图(参考)你可以用M16-(GB70)内六角螺钉.

嗯,看看

网友:
矩形螺纹

网友(2013-09-29):
这种情况肯定用螺纹端盖啊,,比螺栓和卡键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网友:
螺纹连接,强度应该是有保证的。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B:
采用螺纹端盖好像是液压缸设计的一个禁忌吧,因为螺纹端盖同轴度不好。一般都是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端盖。最简 ...

按照国内某知名厂家老板的话,很多油缸不设计螺纹端盖,是因为螺纹做不好,好的设备还是可以做好螺纹的,至少250以内的螺纹做起来没有大问题
这个和具体的设计有关系,如果螺纹做的好,可以节约很多成本啊,明显重量就下来了
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