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太费时费力了,谁有良策,谁能做该非标我们全套买

楼主(2013-08-22):
各位同仁好:

关于标题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好,如图所示是一个小零件,尺寸我已经标在上面,量很大,但是每次机床上面割断下来后有一个小凸台,现行办法是手工砂轮打磨,然后砂纸上推一下去除那个小凸台,太费时费力了。

现在求助各位同仁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我个人想法是设计一套振动盘,自动上料,传送到一个位置气缸压紧周边,然后砂轮打磨掉凸台,但是这样会有个印子什么的,详细的我还未考虑周全。

我公司在上海松江这边,有做非标的公司也可以接下来全部做,要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除去上料,全自动无人机),我们付钱买全套设备都没有问题。

也希望广大同仁能给点意见,麻烦了。
另外补充一下,零件的材料是不锈钢的。
我又上传了两张实物照片,你们看一下,很小的一个小东西。

网友:
工程师的机会来了!

网友:
坐等高人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我来是想向楼主请教:这么小的零件用什么机床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已经很大了,随便一个车床都可以加工,我这最小的零件估计只有两三个米粒。

网友(点评):
什么类型的车床?我接触的大多是6140车床,做这个肯定亏血本,所有想请教下。

网友(点评):
工件尺寸看,应该是仪表车。

网友(点评):
可否从车刀入手?大侠 的意思是切刀切断有凸台?要是这样的话,把车刀磨成斜刃,当车刀撤职棒料中心时,零件一段先切断,而棒料这边的刀刃还未到中心,这样零件就和正常车端面一样的光洁了。

网友(点评):
你这问题。。。。明显就是车床嘛,切刀留的根子。不过lz说的材料我表示怀疑,不锈钢的根子你能用砂纸推掉?如果材料是铜合金还差不多。“喝雪花干车床”大侠的方法我很赞同。

网友(点评):
刀尖不是尖的再加上挤压力,不管你摆什么角度,到下料了都会有一个凸点,特别是不锈钢,只不过是大小问题。

网友A:
你可以买个单面磨,再配合个上料盘,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点评):
就是咯,简单省事

网友:
弄个仪表车光一刀就可以解决  零件有点小但应该可以达到你要的要求

网友(点评):
我们的目标是无人操作,另外零件外面是螺纹。

网友:
市面上有震动去毛刺的,百度一下即可

网友(点评):
我这有震动去毛刺的机器,有试过,是不可行的,去不掉。

网友(点评):
这个严格来说不算毛刺,是料头

网友(点评):
这是料头,太大了些,靠振光去毛刺去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个单面磨,再配合个上料盘,就可以搞定了。

您好
单面磨是指单面研磨?还是类似于平面磨床?
研磨的话估计不太行,毕竟小凸台有那么大,研磨太费时间;
至于平面磨床我想您应该不是说这个,另外补充一点这个零件材料是不锈钢的,您能详细一点么?
谢谢。

网友(点评):
单面磨床是由工作台,夹具和砂轮组成的,是专门磨小型平面用的,夹具自转。不是研磨机。还有一种双面磨,上海机床厂生产的。

网友(点评):
平磨是往返运动,单面磨是夹具体旋转工作。

网友(点评):
大路朝阳 不锈钢,平面磨装夹更麻烦。电磁吸不上。

网友(点评):
应该是很多情况下电磁吃不上力。

网友(点评):
有单面双面,我用过双面的,就是两个砂轮,中间一个料盘,砂轮旋转,但是位置不动,料盘自动送料、落料

网友(点评):
不用电磁的,料盘和砂轮会定位,利用料盘固定工件,无需另外夹持力

网友(点评):
好方案,我说的单,双面磨是没有电磁吸盘的,用过的都会知道.

网友(点评):
市面上的浇口打磨机就足够了,几千块一台,我们厂磨浇口都用它,10mm的浇口也磨得下去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解决,夹紧用柔软的材料不就行了

网友:
在机床展好像见过类似机器,有一个盘,零件也需要人工摆好,然后一盘可以摆几十个,通过大磨盘或者面铣刀,达到去除端面毛刺的目的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类似于磨弹簧的双端面立式磨床吧?那个我知道的,需要人工摆盘,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光买个那样的床子磨这个好像有点不值当。

网友(点评):
花多少钱感觉合适啊?

网友(点评):
也同问:花多少钱感觉合适啊?

网友:
考虑换一种切断方式或增加一道砂轮切断工序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是车床上面下来的,一下来都是一大批,至于砂轮切断,愿闻其详。

网友:
把带毛刺的工件的照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呗。听LZ介绍,是车床切断时剩下的小凸台吗?
你是要求,机器自动捕捉零件,再完成去毛刺吗?上一道工序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对的,很小的一个小凸台,上一道工序加工速度很快的,差不多平均下来五六秒一个零件吧。

网友(点评):
这么快,切断转速多少?

网友:
不锈钢的,要做个专门的机器磨才行。

网友B:
呵呵,磨切断到的时候,刀刃本身是平的,靠工件这头磨尖一点,把刀刃磨斜一点,这样废料全部在卡盘那边了

网友(点评):
实践出经验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走震动去毛刺这条路,因为这个零件除了螺纹外并不复杂,可能是你震动的磨料选取有问题,不适合铜件,或是震动频率需要调整,建议你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点评):
震动去毛刺真的不好使啊,大侠。

网友:
哈,大侠,你这个零件加工的时候能一次出一串不切断不?比如一组20个,只车到需求尺寸但是不截断。如果能,直接加工一串,编个程序,线切割上直接走到线切断就完了。

网友(点评):
我们是一次车一个长的柱子,螺纹车好,然后割断的,线切割不值当,而且还有倒角的。

网友(点评):
老兄这么干,楼主哭了。

网友(点评):
其实主要是线切的品质比较高。即便是截断后打磨,我也想线切呢。哈哈。楼主想要的设备,俺有点思路了已经

网友(点评):
有点思路说来听听嘛,或者你是做这个方面的生意的?我们也可以谈的哇。

网友(点评):
上海人 也算是玩的精的,还是没有你精。

网友:
磁震动去刺

网友:
全自动进料数控车一刀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还是你这个靠谱点。或者干错连原来的设备也改了,改成双主轴的,前面加工完副主轴夹紧,后背光一刀。

网友(点评):
这个活的外圆是螺纹。

网友(点评):
螺纹无非搞个圆夹或软爪。

网友C:
1.车床师傅多道工序,搞定。
2.集中处理,振动盘上料,落位于专用夹具,排成列或行夹紧,上铣床铣平,或再上磨床。容易成批出废品。
3.外包,带表面处理。

网友:
我这边也是手工去毛刺,确实麻烦,不知道怎样才好,等待

网友:
不知成本上考虑控制在多少范围以内?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好说,应该花几万块钱不是问题吧?

网友:
你是用车床车的吗?用砂轮切割会不会就没有那个小凸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车床师傅多道工序,搞定。
2.集中处理,振动盘上料,落位于专用夹具,排成列或行夹紧,上铣床铣平,或再 ...

铣床的话我考虑过零件存在不统一性,怕铣玩了零件表面不平整,有痕迹,磨床是吸不住的,所以考虑别的办法。

网友(点评):
加一个限位的, 以每个工件的表面为基准面,调好限位块的接触面和铣刀是同已平面就可以啦,这样就不怕每个工件自身尺寸的差异了。

网友:
你的是黄铜件吗?可以尝试精铸,模具开好了保证没有毛刺---一家之言,板砖勿拍,谢谢

网友(点评):
我拍一下可以不?- -!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做黄铜件的,一般有螺纹的地方,毛刺不可避免,大点的零件,倒角控制好了,毛刺少点,也可以换宝石刀,毛刺效果也能好很多

网友(点评):
开个玩笑啦,不锈钢的零件,我们自己有精铸的车间,这个必须精加工的,谢谢参与。

网友D:
我也做,是碳钢的,不过我的要开端面槽 。只有用冲或磨、铣的方式。
整体优势做3.6长
找个条子,在上面打N个直径12的平底孔,剖开。装在平口钳上,一次装N个,铣一刀,
200长钳口,装15个,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是碳钢的,不过我的要开端面槽 。只有用冲或磨、铣的方式。
整体优势做3.6长
找个条子,在上面打 ...

方法是蛮好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是无人管理,自动上料,自动加工;
比如我拿个筐子扔进去一堆活,另一头放个筐子接活,然后就不用管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量有多在,可以考虑做个自动化设备。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考虑的,你这边可以做整套设备么?

网友:
切断刀改变一下倾斜方向可以留下很小的凸台;也可以干脆留多一些,然后钻床上钻掉。

网友(点评):
楼主是要买非标设备。别太单纯了

网友:
不难解决的,1mm的小柱子很容易就搞掉了,自动化也容易,两边夹紧,中间刀盘,一次性通过,如果你可以申请开发资金的话,我帮你做一个

网友(点评):
外园是M12螺纹,两边夹紧不容易。

网友(点评):
伏枥师傅说的对,螺纹不好夹紧,如果你可以做全套,给我报价没有问题,但一定要自动化无人看管。

网友E:
这个你不是在送钱给人家嘛!是要把割断下来的那个小凸台弄掉伐?

网友(点评):
楼主愿意送钱,有本事尽管拿,别人眼红也没有用。

网友(点评):
是的,就那么一个小凸台,但是去掉以后端面一点要平,看上去美观。

网友:
搞一台双主轴的走心机做吧

网友:
还是在割断处动动刀具脑筋吧,这成本增加的真没意思

网友F:
切断时不留残料是最好方法。

网友:
知道手机摄像头那个圈子怎么去掉毛刺吗,解决那个,你这个也解决了

网友G:
切刀磨的不好。。。。要想切出来的工件 中间没有中心点,,就必须把刀的前刃磨斜。。你的那个工件最佳切刀宽度在2MM到2.5。。。为什么切刀前刃要磨斜。就是当你切到中心点的时候 那个点由于切刀太宽或前刃太平了  就会造成还没切断就已经弹断了。。

网友(点评):
理论我是懂的,我个人不是搞生产的,但是做车床的应该都知道,只要是割断,肯定会有个凸台或大或小,这个你应该不否认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明显是刀具中心高与主轴中心不一致造成的,解决方法是提高刀具装夹精度并将刀具角度控制好。一般要求刀具中心高于主轴中心0.02左右,楼主用的设备可能是排刀数控车或液压自动车,可以做可调刀座来解决。当然,如果楼主处的调机师傅嫌麻烦,也只能再做专用设备了。但是二次加工会破坏表面美观,如果外观要求高的话是不可行的。

网友H:
铜件嘛 简单得很   做个錾子锋利点的  一下就斩掉  稍微抛光下 气动震动磨  磨下就好     呵呵   瞎说的  别当真

网友(点评):
我累个去啊...你从哪看出来铜件的啊,我说好几遍不锈钢了,大哥...

网友:
你在切这个工件的时候,把切刀前端刃磨出一个角度,使凸台留在装夹一段上,然后再平一下。就好。

网友I:
你是用车床加工的吧,建议把切刀前端刃磨一个角度,使凸台留在装夹一端上,这个车工都懂的。然后把装夹一端平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同仁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还专门去问过车工师傅,是这样的,只要刀锋利,有个角度,然后转速稍微慢一点,凸台可以控制在很小的范围里面,但完全去掉,基本不可能,这位大侠可以做到么?愿闻其详。

网友:
你自己说的那个自动化设备的方案就可行啊~只不过有细节需要考虑,流水线上精度控制好   砂轮去磨,应该不会出现印子的

网友:
做一台专机,震动上料进入砂轮去毛刺,效率可以做到每分钟100个。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可以全套么?

网友(点评):
可以做全套,也可以我给你出方案,你自己做。

网友(点评):
silei@spray.com.cn这是我邮箱,最好全套外包。

网友J:
你好!产品是什么材料?不锈钢友多种型号的呀。

网友(点评):
不锈钢306.

网友:
方案其实很简单,可是不能接私单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产品是什么材料?不锈钢友多种型号的呀。

你好!SUS306是很硬、很脆的材料。如有可能,请留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silei@spray.com.cn这是我公司邮箱,我们可以细聊,因为涉及到交易我可能会转发邮件给我们领导过目,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1.发表意见之前请看仔细楼主的要求及说明
2.回复者经验太过欠缺
3.方法是肯定有的,不然类似的产品如何做的
4.希望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技术要点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说的是啊,有个同仁给我回复很简单,不能接私单,你说我该怎么回复他啊...

网友:
我觉得是车刀没有对中   我是不是回答的有点外行了?

网友(点评):
没有,你说的是对的,没对中的话凸台会很大,但是不管你怎么对中,最终下来的零件都会有的,只是大小问题,我已经关照过操作人员,尽量减小凸台了,谢谢参与。

网友:
问楼主,凸台在哪边?多大?

网友(点评):
一边平面,一边凸台,多大我图纸上有标注。

网友:
市场上应该有类似的去毛刺机,只是要针对你的产品重新定制上料和随行夹具,可惜没有实力做设备啊,不然倒是不错的机会。有大神的话记得招俺做兼职啊,以下供参考。回复里面怎么直接贴图?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该是机床展上面的样本吧?哪个公司的啊?哪地方的?

网友:
从照片上看,似乎是铜的啊,不知是哪种铜,若是紫铜或无氧铜,同时产品的量够,完全可以考虑用压力机冷挤!毛坯下料后,去毛刺,然后直接放到模具中冷挤,既能达到产品要求,同时节约材料。(若是铜材的话)

网友:
建议车一刀,我们公司目前采用这种方法,一致性好。手工去确认很麻烦。

网友:
我想最好还是在切断时就不留台,好像任何事情想做细致了都没有现成的办法,加装置,加动作,改程序,用新技术,希望楼主顺利量产了,量产顺利了,给大家提点下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点评):
这个装置优化下,或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可行啊

网友(点评):
可行个毛啊。这行会影响大大影响上一步的工效

网友:
这个似乎没有必要开发设备,还是在加工机台上想想办法吧!

网友:
这个凸台应该是车床主轴中心线和刀尖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导致的,国产机床大多如此...美国、日本机床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调整刀具,让刀尖和主轴回转中心线在一个水平线上

网友(点评):
切断的时候只剩1mm直径的细杆 会被挤断的 车削时都这样

网友:
做个装用夹具銑了它

网友:
你这个对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
学习了 还是在车床上加装置划算

网友:
件平放,上下压两边,上下中间走刀

网友:
你那什么机床?能不能加个夹具让加工下来没有那凸台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切刀磨的不好。。。。要想切出来的工件 中间没有中心点,,就必须把刀的前刃磨斜。。你的那个工件最佳切刀宽 ...

你们是什么机器加工的。。是数控 就好办了。。。。买一片圆盘铣刀 厚度在 1到1.5 的。。用电机 转速最好是在1000到1500的最好是变频的。。设计一个工装   装在刀架上。。每次螺纹车完,卡盘停止后 刀架转到电机的刀号。电机启动。(这个可以设计自动的) 这样就没有毛刺了

补充内容 (2013-9-7 23:43):
有要想全自动的。。那就要舍得本钱咯。。弄台德码吉的双头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用车床加工的吧,建议把切刀前端刃磨一个角度,使凸台留在装夹一端上,这个车工都懂的。然后把装夹一端 ...

完全做到应该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控制到很小

网友K:
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其中,砂轮直径跟据你的实际需求选择,磨轴截面就放大平面磨,磨倒角就减小直径磨侧面。总的来说,就是轮盘转动带动要加工零件公转。上料找人做个震动盘上料即可,俺就不画了。
推杆和压轮,是将被加工零件压紧到另一面上,使其不晃动,同时又能随砂轮转动同时有微小转动。
砂轮采用偏心式,通过控制只磨左上部分。

大概就这么个想法。仅供参考。做成品别找俺。俺不接活,就是来围观的。

P.S. 另,不知道狙击手大侠那句点评是何意?搞技术的,别天天绕弯子嘛。

网友:
我现在是用桌面车床去尾钉,如果怕夹坏螺纹可以用尼龙夹头, 如果要自动化可以将桌面车床改造一下,加几个气缸加个PLC再加个振动盘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一群工程师,嘿嘿。实际很简单,将车刀对中适当调高点这个小鸡鸡就没有啦。

兰羽飞矢 -1 这一招行不通 单件还行 批量一大,不可取

网友(点评):
做车工的师傅出来评评

网友(点评):
跟据我的经验不锈钢的不能做到没有,只能变小. 就算开始调到几乎没有,刀磨损后会慢慢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其中,砂轮直径跟据你的实际需求选择,磨轴截面就放大平面磨,磨倒角就减小直径磨侧面 ...

在此非常感谢rerowing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供应商家联系我,来帮我们做这个设备。
受你启发我个人有点小想法,各位看图片,我只是随便画了画,勿怪。
下面的是振动盘,自动上料,传到上面的那个盘子,盘子一直保持自转,每次转动都会带动一个零件进入
图中所示位置,左边的为一个砂轮,进行打磨,上面的也是一个,用于抛光,右边零件摆放位置可以镂空让零件自行落下
或者用气吹走进入指定位置。
我目前就是这么个想法,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还是自己的更实际

网友(点评):
如果零件没有在指定地点落下怎么办,会不会导致后面卡主

网友(点评):
我第一想法和这个类似,方案可行

网友:
为了积分,请见谅

网友L:
不错! 最好是割断下来没凸台!!看了那么多下来,感觉还是没有那种快速简单的方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建议设计个专用磨砂轮的机构,利用砂轮来打磨(具体机构在构思中);

网友M:
呵呵,这个浙江陀曼能做,他们做这类机床很好,你搜搜吧

网友:
我不懂机械 ,随便想想罢了

网友:
在它旁边加个小车床,用上专用定位工具,掉下来的公交反过来夹紧再切一刀,搞定

网友:
工件不是公交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 最好是割断下来没凸台!!看了那么多下来,感觉还是没有那种快速简单的方法

有重力就有凸台

网友N:
如果是自动车床或者是数控车床就很简单,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产品要求无尾刺,楼主说用砂纸磨,说明对端面的光洁度要求不高,我们采用切断时在接近切断时候主轴边后退,切断刀边下降,这样产品的尾刺完全藏在端面以下,不过这样产品端面会有一个凹点。
如果想机下加工可以选用排料法用钨钢铣刀片上下运动分别去切掉这个凸点,但是对产品的厚度要求比较严,厚度不稳定会影响到端面加工效果。
这个对于我们做加工的小菜.

网友(点评):
我稍后会让车工师傅去做实验看看,但关键是不知道有个小凹点客户接受不接受。

网友:
其实我是新人,各位大神说了很多,我不是很了解,我感觉有没有可能做一个传送带,将零件放在上面,实现自动化,接着在传送带的末端安装一个平面磨,在上面施加一个力,将零件往下压,控制好行程打磨掉毛刺,接着掉下在安装一个传送带送出合格件呢?一点小想法,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端面凸台是刀具中心和工件中心不重合引起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不是在送钱给人家嘛!是要把割断下来的那个小凸台弄掉伐?

这个办法哦,是用割断刀割下来的吧,你这样割断刀磨成斜边的,割下来就不会有凸台了。不知道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

网友:
车刀的问题!

网友:
大侠们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你的量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rerowing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供应商家联系我,来帮我们做这个设备。
受你启发我个人有点小想 ...

做成压铸件岂不是更加省事?

网友:
其实可以买个电火花机做改做自动化设备。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到专利网上看看

网友:
真心来挣积分的

网友:
想办法在切断是不留料上下功夫,我觉得最方便,不用搞那么复杂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呵呵,这个浙江陀曼能做,他们做这类机床很好,你搜搜吧

哈哈,遇到老乡了。你现在在哪,做什么设备

网友:
可以用光整机,把所有零件都放入料仓,配以合适的磨料,利用振动的原理,可以除去毛刺,光洁度提高一个等级。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
特别适用于小零件。而且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磨切断到的时候,刀刃本身是平的,靠工件这头磨尖一点,把刀刃磨斜一点,这样废料全部在卡盘那边了

手磨刀切出来光洁度很不好怎么办呢

网友:
振动盘送料,吸盘夹持,磨平后退料,应该可以实现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遇到老乡了。你现在在哪,做什么设备

上海,做机加工的,不做设备,你呢?

网友:
直接买个震动去毛刺的机器了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去毛刺机,就是类似一个可以旋转的筒子,里面放上类似铁砂一样的东西,把几百几千个小零件放进去,接着铁筒就开始转,就像水泥搅拌机一样,我们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东西忒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做机加工的,不做设备,你呢?

呵呵,我在芜湖上班,做立车的。你家在怀宁哪,高河?

网友:
我其实是来混积分的,楼主肯定不让我来做....

网友:
貌似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件嘛 简单得很   做个錾子锋利点的  一下就斩掉  稍微抛光下 气动震动磨  磨下就好     呵呵   瞎说的  别 ...

ni 你那个图片是  黄色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床的话我考虑过零件存在不统一性,怕铣玩了零件表面不平整,有痕迹,磨床是吸不住的,所以考虑别的办法 ...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切断时不留残料是最好方法。

这个方法最好,但是能做到吗?坐等答案

网友:
用单面砂轮磨一刀是最好的,上下料都可以全自动,表面质量美观,可以看看轴承圈的加工。

网友:
还没有人接招吗

网友:
不锈钢零件的毛刺有点费事
1、如果对总长由于要求,平总长时去掉即可;
2、如果切断能达到总长要求,手工用砂带机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关注到现在,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啊,既经济又能够满足加工要求的方法。希望有丰富实际操作经验的大大来给点意见,期待中。。。

网友:
双端面磨床一次磨不了高度0.5以上的凸台。平面磨床和铣床效率太低,且需要人工,仪表车床平断面每人每天只能做3千只多点,振动去毛刺无法去除不锈钢材料这么高的凸点,别的方法更有弊端。建议利用产品一端有凸台高点特性,在振动盘里自动翻成需加工面,然后用气动仪表车床自动上料将整个有凸台面平一刀断面,效率每分钟可以10只以上且可以无人值守,定时换刀加料。如量非常大可以一组6到10台,一个工人足够。整套设备不算气泵和气罐,单机大概14000人民币左右,我这边很多这样的机器,目前是我认为最省钱省事的办法。

网友:
如果数量多的话,可以搞成自动化的,进行去毛刺

网友:
我司可以做此设备,我司在上海也有办事处,服务和维修都十分方便,有意可以和我联系详谈。QQ375877810

网友:
零件放在沙粒中,加水一起振动一段时间,毛刺应该会除掉的

网友:
告诉我不锈钢的具体型号?产品的重量?产品的需求量?我做没有问题,价格可能比你现在的价格还便宜。联系我球球九四七五八九一七。

网友:
用数控车,切断后,用外圆车刀在车中间的地方,几秒钟的事,要比手工快多了

网友:
我也在为这个毛刺而烦恼。。。希望楼主有了方案后告诉我一下好吗。。。

网友:
楼上说的斜刃车刀不知楼主有没有用,效果如何

网友:
学习啊,长见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自动车床或者是数控车床就很简单,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产品要求无尾刺,楼主说用砂纸磨,说明对端面的光 ...

这位仁兄说的方法我试过了,好像不行,不知道是我们这边师傅程序编的有问题还是什么,每次还是有个小凸台的时候就断了,我们这边的切刀是2.3mm的,不知道您这边是否有一小段程序可以贴出来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说的方法我试过了,好像不行,不知道是我们这边师傅程序编的有问题还是什么,每次还是有个小凸台 ...

把你的程序发上看看,也许编程不对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说个搞笑的,不要笑啊
8楼有个仁兄做了个气动装夹的东东,其实需要俩气缸。

顶-夹-割断-顶-退-顶-不是太容易实现的咯~

你看如果割断留这么1.5mm,机床停转时,产品还是垂直的吗?如果是,装个激光机,直接熔断。

异想天开了,麻烦拍砖~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