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三位四通电磁阀,不知道是否通用

楼主(2013-08-22):
公司买的一台老式弯管机,型号W27Y-60A,江阴机械厂制造的,现在想换一套电磁阀,采购部也不知道怎么买,说要知道什么型号,说明书上说的是三位四通的,是不是都是通用的?大侠有没有买过的,附图正反面照

网友A:
看照片楼主的电磁阀应该是联合设计的中压3位4通阀,电磁铁工作电压是交流220V的。楼主最好找到电磁阀的标牌才好购买,因为电磁阀的外形一样但阀芯机能有很多种,不同的阀芯机能有不同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楼主的电磁阀应该是联合设计的中压3位4通阀,电磁铁工作电压是交流220V的。楼主最好找到电磁阀的标牌 ...

就是找不到标牌,型号规格都没有,所以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标牌,型号规格都没有,所以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那你有设备的液压原理图吗,可以根据图上标注的阀芯机能选择换向阀的型号。还要注意确定一下换向阀电磁铁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标牌,型号规格都没有,所以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你看看你的弯管机的液压系统与附图一样吗,(附图是其他型号弯管机的),

网友(点评):
不是这种系统。比这个简单多了。你这是蛇形弯管机的系统。

网友:
切,在这种弯管机上采用二种型号的这种阀。一种中位机能是O型的,一种是H型号的。用在夹紧和弯曲上。全套控制阀大多时江阴液压件二厂生产的。你电话问一下就成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忘记了具体型号,但你可以电话给液压件厂,他们知道。你只要说是此机的型号就成了。有二种电磁阀。安装时不要搞差了。因为外型是一样的,中位机能不一样。装错了可是会引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喔。。呵呵

网友(点评):
再说,大侠。如果你有说明书,上面有型号和原理图哪。多是广研系列的阀。

网友(点评):
如果联系不到厂家,发个消息俺,俺让厂家与你联系。。。嘿嘿

网友:
按照阀芯不同有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