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上下料系统厂家

楼主(2013-08-22):
工件为圆柱形金属棒,直径120~250mm,长度400~1300mm,重量100kg内。要求:

快速
轻拿轻放
工件的放置位置要控制

普通车间工作环境。我们在上海。

网友:
用双节杠杆上料,

糙活儿、毛坯料,我就直接配气缸,有一定稳定要求的,用液压缸,比例控制,精加工的,用伺服,电机或电丝杠都可以,基本没有冲击,

轴向定位,放下以后,用滚轮夹住,伺服、激光,

你这个没什么难度,你按我说的,画个简单方案,再上来说,我告诉你哪里怎么改,你一次就玩好了,

楼主:
谢谢。是没有难度,不过我其实是想找外包,这样省心。工件要从地面输送到到设备的料盘内,由于设备特殊性,比较可行的是龙门吊加机械手。我想5万左右拿下,液压伺服什么的恐怕又复杂又贵。

我已经改了标题。

网友(点评):
这个本身没有难度,你肯定也懂怎么玩,想外包,论坛肯定好多家伙都没事儿干呢,你打听看谁愿意接,随便就可以干了,不要用龙门结构,贵了,5万下不来,用我说的双杠杆,速度快,震动小,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有双节杠杆的简单资料,链接什么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需要什么资料了,找个厂家直接就给你作了,你说清楚了,他就会做,不需要画图什么的,

网友(点评):
网上没搜到你说的双节杠杆,你有图例吗?

网友:
机械手,配吸盘。不知成本上如果控制?

网友:
气动机械手,配夹具,

楼主:
有没有人感兴趣?

网友A:
这个上下料机构可以使用很多结构,关键是楼主想花多少银子。不差钱可以考虑机器人上下料,少花可以考虑助力机械臂,再少可以考虑定制个杠杆配重吊。(图片是在网上搜的,绝非做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下料机构可以使用很多结构,关键是楼主想花多少银子。不差钱可以考虑机器人上下料,少花可以考虑助力 ...

这个我见过昆山有一家做类似的,用气动,半自动,有点贵。

网友:
看着蛮好的   可以学习下  自己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没有难度,不过我其实是想找外包,这样省心。工件要从地面输送到到设备的料盘内,由于设备特殊性, ...

5万还是你自己做吧。

网友(2013-10-09):
价格有点低

网友:
设备做的不错

网友:
价格做不了

网友:
至于龙门什么的我不懂,一般碰到机械臂的话都是10万左右的,建议用用气缸什么的吧。

网友:
5万...连抓手和机械手都不够别说控制了..楼主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
首先要能把问题说清楚,频率多少?移动范围多少?取放地情况?取放姿态?工件种类?形状?基本情况了解了,方案就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