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大批量铝铸件需要攻丝铰孔钻孔,求助

楼主(2013-08-22):
现公司有大批量的铝铸件需要进行攻丝铰孔钻孔, 每个铸件大概有二十个这样的特征,   都集中在一个面上 。
现阶段采用的是快换套钻模板 , 放在摇臂钻上做 刀柄也是快换的。

  现在的问题是 孔之间的位置度只有0.05保证不了 。 寻求一种工艺装备可以解决问题,  要求成本大体与现在持平, 效率不低于现在。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8-23 08:42):
感谢各位热情讨论  在补充一些信息  方便各位大侠参考  现阶段公司暂时是把这道工序放在加工中心在做   但仅仅是暂时   因为加工中心的量已经饱和   只是为了不影响交货而为   且加工成本高

补充内容 (2013-8-23 08:43):
  所以现在首先考虑钻模板加摇臂钻    还在不行在考虑其他同样成本且效率不低于现在的工艺  最好才会考虑加工中心或钻削中心

补充内容 (2013-8-23 08:48):
产品不是新品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只是客户要求变了在10楼回复中可以看到   不会考虑外协   现在的工艺核心主要是精度  成本和效率   这也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所在

补充内容 (2013-8-23 08:57):
如果单从精度来考虑  各位大侠提的方案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组合钻床!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细说下不 产品图已上传 大侠帮忙看看把把脉吧 多谢

网友:
划线摇臂钻肯定是做不到0.05了,好一点的数控设备吧!

网友(点评):
回大侠 太贵 如果手动换刀的数铣或钻工数控设备倒是便宜点但效率可能又跟不上

网友:
我是好多年没做工艺了,而且作工艺的时间也不长。提点建议,不一定有效。
按理讲用了钻模板保证0.05位置度,不会有啥问题。你用的是摇臂钻,如果不锁死摇臂钻或锁不死,而钻模板定位刚度较差,位置度就难以保证了。
钻模板加导向套,增加钻模的刚度,钻工对刀、锁紧要讲究技巧,如果可能的话,把快换钻套换成固定钻套,检查摇臂钻的锁死力矩是否满足加工要求。检查钻模设计精度和制造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回大侠摇臂钻根据需要不能锁定 另外根据要求也只能用快换钻套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论证钻模板精度理论上可行否 如不行就需要寻求其他设备和工艺了

网友(点评):
但是成本卡在那 所以很痛苦

网友(点评):
采用钻模的话,要保证0.05的位置度比较难的;或者可用采用多轴头,一次下;不过20几个,也要分好几次了;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给出具体数据或图。加工摩托车发动机铝件采用是钻模(当然是多年前),能保证0.05的位置度。如果楼主加工尺寸较大,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换机床。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细说一下 只要是成本不要太大变化就好

网友:
孔不大的话,搞个钻削中心吧。又快精度又高。

网友(点评):
回大侠 有此打算 但一二十万一台 成本还是增加很多 所以现阶段暂时还不考虑

网友:
用多轴钻,比较快,而且他可以在摇臂钻上用

网友(点评):
害怕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试过,用进口的可以的,但是用的时候不能大力碰撞,如果你怕的话建议下面加鉆模,导向定位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这种钻攻工艺还用这么传统的方式。专门的钻攻中心,几秒钟一个孔,你们这算什么。量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是百万还是千万量级?若只是千把件,就用你们目前的加工方式好了。

网友(点评):
正如大侠所说 一个月几千件 不是特大 也不算小批量 但也需要专门一条线来做

网友(点评):
从效率的提升上来讲,上钻攻中心是赚得回来的。以现在的工人工资,用传统工艺成本上已经不划算了。

网友:
我们以前试过,用进口的可以的,但是用的时候不能大力碰撞,如果你怕的话建议下面加鉆模,导向定位  发表于 1 秒前

网友:
这是问题不小的公司,首先技术管理层绝对有问题,这种零件这种工艺要求,这种产量,还用摇臂钻接活,这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奢望呢。

网友(点评):
大侠确实厉害 问题确实不小 而且都还是在明处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其实也做了十几年了 以前超差一直存在 但是不影响装机也就一直接受了

网友(点评):
但是现在客户不接受了 所以就悲剧了 以前是国企 大家懂得 后来变私企 基本无变化

网友(点评):
工艺还是老工艺 工装还是老工装 呵呵

网友(点评):
也许过段时间 走动走动关系 客户那边松口了 不就又可以按老工艺来了 这种事情有反复的时候 如果厂里下决心要提升品质 那就要大动作了

网友(点评):
大家都知道是做农机的料,哪会给飞机的价? 大家知道你是做飞机的料,会给你农机的价?

网友:
钻攻一体的,买便宜的10万左右的吧。

网友:
钻摸工装保证位置度5丝应该是没问题的(工装精度不高就没办法了)
另外工人操作也是个问题,比如在加工一段时间后检查工装定位是否稳定,刀具锁紧有无问题等等。

网友(点评):
单从钻模板来说理论上应该可以 但加上快换钻套快换夹头就很难了

网友(点评):
单从钻模板来说理论上应该可以 但加上快换钻套快换夹头就很难了

网友:
孔太密集,做夹具也不好做

网友:
专用的夹句,用多钻孔攻牙机应该可行吧,铝压铸产品好像用的比较多吧,加工中心成本高了

网友:
采用多头钻

网友:
做个专用钻床吧,钻模套类的

网友:
多轴攻牙机

网友:
赞同钻攻中心

网友:
可以设计工装用钻模,可公几次多轴钻孔,按图要求设计多孔钻,能保证质量和数量,

网友:
做个专用机床

网友:
0.05的位置度,钻模应该能够做到,当然钻头衬套需要做好一些,有必要还要加轴承。

网友:
如果在宁波这边,就交给我吧,加工中心帮你搞定好了,成本不会比你现在的工艺高,有意向请联系 QQ:734796762

网友:
还是用加工中心或者用钻磨吧,这点批量上专机不值

网友:
加工中心,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做自动机

网友:
有多大量?

网友A:
加工中心点孔   不解释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 这个感觉可以 不过还是先会去核实一下 效率和成本 毕竟比原来多一次装夹 和点钻

网友(点评):
不用试了,绝对可以

网友:
像上面那位大侠说的。。做一个模板。。

网友:
20年前的思路,20年前的工艺。
买台设备不划算?我看不是。一个月真的是上千件的话,买设备肯定划算了。
想不通就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倒也不是 只是说设备投入还是比较大 如果现在能不投就不投

网友(点评):
有些东西不是技术上出点主意就能翻盘的,该投入的必须得投

网友B:
5丝的精度? 楼主怕模板不是不能保障,而是 工人的废品太多了吧,还是工装的问题啊 你要说3丝以内难以保障我还信;
设备是不是也老掉牙了呢?
前面有个同行讲了,加工中心点孔  钳工后续加工的方法楼主试过么?建议实施一下,我们有过类似的要求 是能达到的。

网友:
多轴器,钻孔攻牙机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台钻能不能钻得动,如果可以的话,多做几套高精度的钻模,分步加工。譬如:同一孔径的在一台机器上做,然后带着钻模换一台设备接着做直到完工。如果是台钻可以加工的话,你可以搞成小型的U型线,再测算下标准工时,做一下产线平衡,效率可以提上去

网友:
直接找个非标设备的公司做个单机的了。

网友:
买我们钻攻中心吧 UT380    我名字就是我 QQ号  有需要 可以联系

网友:
这是ADC12铸造的,类似于汽油机发动机箱体的零件,加工这种产品的,绝大多数是采用组合机床,专门设计的生产线,加工效率很高,还有一些柔性加工线,全部是采用加工中心处理的,没见过用摇臂钻来做的

网友:
我这类似产品都是加工中心干的

网友:
钻模可以保证-0.05,和机床关系不大,孔位保证关键是钻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点孔   不解释

可以的,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上数控吧,摇臂钻精度达不到

网友:
要么专机,要么数控,如果要求高,必须这么做,摇臂钻不行

网友:
换设备吧,钻模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顶上,还是上加工中心,做个定位的工装。位置度要不没法保证

网友:
用专机吧。舍不得孩子挺不住狼

网友:
恩  真心看不懂

网友:
采用加工中心比较好,快,精度可以保证

网友:
这个对于我们做机械 并不是很难,大致的的做法是做三套设备,一套负责钻孔,一套负责铰孔,一套负责攻牙,类似与多轴钻攻牙器,调整每只钻杆的长度和位置度,并采用精密钻模板定位(慢走丝割一修三)保证位置度公差在0.02mm以内,我们之前大批量的做女孩子拉头发用的直发器上的铝板,上面很多不规则微孔,和安装孔,只不过少了铰孔工序,我们就是采用这个工艺完成的。算得上是简易设备。

网友:
多轴头呢?0 d% c$ _0 ]; f
配到摇臂钻上面不行?

网友:
数控十字工作台配立钻 也许是最经济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来个钻削中心吧

网友:
钻攻一体机(多轴钻,多轴攻)

网友(点评):
一次性全部搞定!

网友:
用组合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丝的精度? 楼主怕模板不是不能保障,而是 工人的废品太多了吧,还是工装的问题啊 你要说3丝以内难以保障我 ...

听你这么说你是个牛人哦    ,,搞笑  你知道3丝是多少吗,你以为是 车床  呀 工人废品   看你就一个废品,

网友(点评):
告诉你一个事实:20年前我们就给嘉陵摩托车做过齿轮箱整套产品,用的就是摇臂钻和台钻。至于工艺,你。。慢慢臆想吧;3丝,我用卡钳轻易就可以测量,不用你告诉我有多少,3丝.我用车刀在普通机床上轻易加工3刀,

网友(点评):
刀刀见铁屑,3丝 呵呵 .....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牛手还是牛嘴

网友:
我真的想不通加工中心上一步下只需要一个工人装夹,时间和人工上会有什么比这个高?

网友:
摇臂钻怎么保证这个精度,稍微偏一点就不止这么多

网友:
钻攻中心吧精度高、节拍快

网友(2015-04-10):
建议采用钻攻组合机床,一次装夹,便可完成钻孔攻丝所有工序。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专用的攻丝机,这样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