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激光切口如何防锈

楼主(2013-08-22):
小日本的产品,涂漆很难把握,且零件表面贴膜后由于膜与工件之间虹吸油漆会渗漏进去,涂油客户不接受,难啊

大家有过这样的处理吗,请教

网友:
重新镀锌!

网友A:
镀锌板就是常说白铁皮,如果是薄板,应该不需要再作防锈处理。镀锌有个什么效应(记不清了),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局部缺锌,照样有保护作用效果。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冲裁的产品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关键是激光热切割后切口就不具有这个效应了

网友:
g一般切后,都要在处理的。下料是第一个工序啊。

网友:
有一种记号笔一样的银粉笔,边上涂一圈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掉漆

网友(2013-09-24):
涂银色笔

网友:
可以涂清漆

网友:
用笔描也很快呀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镀锌板就是常说白铁皮,如果是薄板,应该不需要再作防锈处理。镀锌有个什么效应(记不清了),就是说在一定 ...

阴极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