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差学习旋风铣心得,共同切磋

楼主(2013-08-22):
最近出差到机床厂,和厂家工程师学习旋风铣,相对自己以前的水平,颇有心得,总结总结写下来,大家共勉,有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正,正好共同学习:

首先,旋风铣的工作原理分为内切式和外切式。具体的铣削工作步骤,大家百度就可以明白了····
现在我总结一下在网上难找的信息:

1.内切式旋风铣的刀具回转半径相比外切式小,这样由于定制刀具线速度的限制,内切式旋风铣的刀盘转速比外切式的刀盘转速快;直接导致内切式的加工效率大于外切式,且二者效率相差较大。

2.旋风铣分为顺铣和逆铣,顺铣的牙型粗糙度没有逆铣好,但是顺铣比较省刀具,从成本上考虑,在可以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首先选择顺铣。

3.内切式旋风铣适合加工圆柱工件上的螺纹或者蜗杆,外切式可以加工台阶轴上的螺纹或者蜗杆。

4.内切式旋风铣,刀具回转半径越大,粗糙度越不好,牙型变形越小;反之,半径小,粗糙度好,牙型变形大。

5.旋风铣加工蜗杆时,大部分数据体现在定制的刀具上(可以看做车床成型刀具的那种性质),机床可控制的也就是导程角,加工长度,位置,粗糙度这几项。

补充内容 (2013-8-22 12:54):
第五条的粗糙度主要是刀具控制,但是调节机床参数,例如工件转速,刀盘转速等,也可以进行微量的控制

网友:
能否较详细解释分析第4条?

网友(点评):
刀具回转半径小,包络的那个月牙形状的切削痕迹会较深,就是月牙较大,所以刀具的切削面积大,刀具高速旋转,粗糙度自然就好了,但是也是由于切削面积大,工件一转动,牙型误差不可避免的就打了。反之亦然

网友:
我用了都还没有用好 ,效果不是广告看的那么好

网友:
不是这行的,希望发点图片看看

网友:
解说的有条理,看的明白,对自己有提高很好,多谢,

网友:
这个是要用特殊的刀具吗

网友:
什么叫旋风铣?

网友:
与车方机原理差不多,除了省点工序和精度外,貌似也没多大的特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学习的旋风铣是用切削油,是闭式的,刀具的确不好弄,国产的明显比不上进口的,而且如果有啮合参数要求 ...

谢谢回复。我们车间的刀具是用刀片焊接在刀柄上的那种,请问进口的刀具有什么不同,是材料还是结构不同?由于刀具磨损快,加上手工磨刀,直接导致齿形误差较大,而且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们车间的刀具是用刀片焊接在刀柄上的那种,请问进口的刀具有什么不同,是材料还是结构不同? ...

加工蜗杆,刀具是定制的,都有涂层,材料进口国产差不多,结构是加工方给定的图纸,主要应该是刀具厂的工艺吧,国产的拼不过进口,你们刀片焊接在刀柄上,精度要求应该不高吧

网友B:
大侠能否详细的解释下顺铣和逆铣,难道能用刀背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否详细的解释下顺铣和逆铣,难道能用刀背铣吗?

顺,就是工件转动方向和刀盘转动方向相同,逆,就是不同

网友:
效果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蜗杆,刀具是定制的,都有涂层,材料进口国产差不多,结构是加工方给定的图纸,主要应该是刀具厂的工 ...

我们铣齿后,还要磨齿的,由于刀具极易磨损,而且是手工磨刀,所以铣出来的齿确实是有点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参观的那个公司,对于某一把刀磨损了或者崩刀了这种情况,是如何换刀的?按我的理解,有涂层的刀,磨损后应该是不能再磨的,得报废吧,这样的话成本高不高啊?如果要单独换某一把刀,刀盘应该存在限位装置,而且刀具也是标准的,只要将刀插入刀盘卡住就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铣齿后,还要磨齿的,由于刀具极易磨损,而且是手工磨刀,所以铣出来的齿确实是有点问题。我想问一下 ...

对,刀盘上有限位块,如果不是同时装几把刀,用不着对刀仪器,直接装上就可以了。定制的精度很高的成型刀具,没有后序处理,刀如果不行了,也可以修,返给刀具厂家,他退了镀层,然后磨刀具平面,在镀层。但是这样成本也挺高,而且精度没有新刀具好,这主要看成本和加工工艺要求。

网友:
稍微懂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刀盘上有限位块,如果不是同时装几把刀,用不着对刀仪器,直接装上就可以了。定制的精度很高的成型刀 ...

如果刀盘上有限位块,刀具又是定制的,那么即使不用对刀仪器也能保证刀具在正确的位置吧?难道对刀仪器还有其他用途?
我们车间的刀盘都是装多把刀的,3-4吧,蜗杆类型是ZK型。说实话,我对单刀加工蜗杆完全不懂,能介绍一下么?此外,我想了解一下涂层刀具的寿命情况。按照我们车间的情况,大概每加工5件,最多不超过10件,就得磨刀了。谢谢!

楼主:
如果是装单刀就不用了,但是同时装三四把刀,就得用对刀仪了,保证这几把刀的刀尖在一个切圆上。我学习的基本上就是成型刀具加工,按蜗杆尺寸定制刀具,加工的都是小一点的精密蜗杆,精度要求高,成型刀具加工大的蜗杆我也不清楚,定刀具的话,成本得挺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刀盘上有限位块,刀具又是定制的,那么即使不用对刀仪器也能保证刀具在正确的位置吧?难道对刀仪器还 ...

如果是装单刀就不用了,但是同时装三四把刀,就得用对刀仪了,保证这几把刀的刀尖在一个切圆上。我学习的基本上就是成型刀具加工,按蜗杆尺寸定制刀具,加工的都是小一点的精密蜗杆,精度要求高,成型刀具加工大的蜗杆我也不清楚,定刀具的话,成本得挺高的吧,你们蜗杆精度等级多大,一般用什么仪器进行测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装单刀就不用了,但是同时装三四把刀,就得用对刀仪了,保证这几把刀的刀尖在一个切圆上。我学习的 ...

我们蜗杆是7级,在齿轮检测中心检测。铣齿后再磨齿。之前跟你说过,是用刀具寿命太低。现在是想把刀具做成标准的,通过刀盘的限位块,直接装上去就能直接用,所有东西都做成标准的,这也是我想不明白你说的多把刀就要用对刀仪地方。刀具磨损后,直接换刀,换下的刀具再由专人磨刀

网友:
长知识了,等等看看,第一次选分析,谢楼主分享,不懂以后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蜗杆是7级,在齿轮检测中心检测。铣齿后再磨齿。之前跟你说过,是用刀具寿命太低。现在是想把刀具做成 ...

啊 ,我学习的那个是加工比较小的蜗杆,刀盘上好几把刀,都是成型刀具,同时用好几把时就得用对刀仪了。你们加工的蜗杆多大的啊,蜗杆检测还测量啮合吗,啮合得在啮合仪上测量吧

网友:
我是来拿积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我学习的那个是加工比较小的蜗杆,刀盘上好几把刀,都是成型刀具,同时用好几把时就得用对刀仪了。你 ...

蜗杆不在啮合仪上测,不过蜗轮要。我们加工的蜗杆大的有7模数左右,小的1模数,精度7级,铣齿后磨齿。你说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不在啮合仪上测,不过蜗轮要。我们加工的蜗杆大的有7模数左右,小的1模数,精度7级,铣齿后磨齿。你说 ...

我这边蜗杆也上啮合仪,有的图纸上明确要求的啊,模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1.5左右,跟直径有关系,直径不大。不磨齿,一次成型,那你们加工时,容易出现什么问题,我这边其实往往是啮合度出现问题,还不容易测,很不方便,其他尺寸还不错的时候,啮合就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蜗杆也上啮合仪,有的图纸上明确要求的啊,模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1.5左右,跟直径有关系,直径不 ...

我们这边,由于蜗杆要磨齿,而且上齿轮检测中心检测,精度一般都没问题,倒是粗加工铣齿那边问题不少,之前说过了。蜗轮的话,各种问题都有,主要是滚齿滚的不好,有时新买的滚刀都会出现问题。还有小速比传动的噪音大;大模数传动的高温,一直没解决。
我对你说的“啮合度”不好不是很理解,是说跳动、间隙还是接触斑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由于蜗杆要磨齿,而且上齿轮检测中心检测,精度一般都没问题,倒是粗加工铣齿那边问题不少,之 ...

谢谢兄台不吝赐教啊,我说的啮合度是做一个和蜗杆配套的标准齿轮,然后上齿轮啮合仪上测量啮合度。而且测量也不易,刀还看不出怎么磨损,其他尺寸也挺好的时候,啮合度就不好了,就代表着刀不行了,就得换新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不吝赐教啊,我说的啮合度是做一个和蜗杆配套的标准齿轮,然后上齿轮啮合仪上测量啮合度。而且测 ...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明白。我大意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你说的拟合度具体是指什么,应该有各种指标量化的。我们的蜗轮也是在啮合仪上检测,用标准的蜗杆与之啮合,检测时可以在百分表看啮合间隙,跳动,必要时检查接触斑点。像间隙,跳动,接触面积,这些我们都有标准的。此外,我查了一下,一般滚刀涂层厚度不超过10μ,你说刀具看不出磨损时已经不行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应该不会出现把涂层磨损完了才去换滚刀的问题。我觉得要是能看出已经磨损了,刀具磨损已经十分严重了

网友:
希望发点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明白。我大意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你说的拟合度具体是指什么,应该有各种指标量化 ...

啮合度这个Fi' 和fi',具体其实我也不清楚是指什么,就是直接在啮合仪上测量然后出值,好几份产品,都是这个最容易超差,如果超差了,就得换刀具,这个时候其他尺寸都是合格的。所以我说看不出刀具磨损,其实这么说的确不合理,我在网上查也没有查到啮合度的具体解释,兄台能不能教教我,总觉得不是那么直接的尺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啮合度这个Fi' 和fi',具体其实我也不清楚是指什么,就是直接在啮合仪上测量然后出值,好几份产品,都是这 ...

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径向综合误差和径向跳动。阁下也可以查一下设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径向综合误差和径向跳动。阁下也可以查一下设备说明书

兄台,请教一下,你知不知道旋风铣加工蜗杆后,需要滚光,是用什么机床?悲了个催的,我们这要接活儿了,图纸上的要求,不太懂蜗杆铣后滚光是怎么加工呢?是用滚丝机定制滚轮进行滚光吗?

网友:
关于旋风铣的内容介绍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请教一下,你知不知道旋风铣加工蜗杆后,需要滚光,是用什么机床?悲了个催的,我们这要接活儿了, ...

张口闭口兄台,说的我很惭愧啊,我才工作一年多而已。不好意思,我对“滚光”这个工艺完全不了解,我们铣齿后都是用蜗杆磨床磨齿的。搜了一下,也没找到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2013-09-24):
刀具配合程序,可以做很复杂的零件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解说很有道理,我们单位正有旋风铣,可以试试看一下

网友(2014-12-30):
引用 网友C:
订了一台,还没回来

兄弟,旋风铣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6-06-13):
让人长见识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能否上点图片,到底什么一个样子

网友(2016-07-21):
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2016-12-11):
楼主有上进心,值得学习

网友(2019-07-17):
旋风铣  刀盘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