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显示时会看见一些本来看不见的线?

楼主(2013-08-22):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0NTIwfGFjZjExMjAwfDE3NTU2NDcxMzJ8MHw%3D
支撑梁上面有一块板,但是显示的时候还是可以看见梁的边线,不知道为什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0NTIxfDNhMzdkNjYyfDE3NTU2NDcxMzJ8MHw%3D
离近了就看不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视图--隐藏所有类型就解决了,有时间就慢满看哪个对哪个吧。目测图中显示了基准面,注解等等。

网友:
板和梁虽然做成了不同实体,但两实体交叉了所以显示出了各自的边线,试试把板的拉伸方向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图--隐藏所有类型就解决了,有时间就慢满看哪个对哪个吧。目测图中显示了基准面,注解等等。

试过了,不好使啊。

网友:
二楼说得对,隐藏不需要的

网友:
可选择 切边线 隐藏的啊

网友:
选中要隐藏的线,右击会出现一个眼镜的图样,点击一下,就可以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