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金属壳体滚漆,效果相当不理想

楼主(2013-08-22):
各位高人,小弟求教大家了,小弟现在想给一个金属壳体滚漆(以前采用的是喷粉,所以暂不打算喷粉了)。但是如下图滚漆出来相当的不理想,小弟自己总结的原因有两:1.滚漆的橡胶滚子上面有划痕,所以漆量有点不均匀2.油漆太黏,没有流动性。希望各位高人给小弟指出需要怎么改进~~~(实验时我是在金属壳体中间穿轴进行滚漆,滚漆效果如果能改善,我想弄一个类似无心磨的滚漆方式,直接把金属壳体放上去就行了,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还是用喷漆的比较好

网友B:
奇葩,你们舍不得用油漆吧,还是用刷子刷的?
找个香水瓶,里面装上油漆,喷出来都比你们这效果好

网友C:
油漆喷出来是因为加了稀释剂跟固化剂,直接刷。。。就这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喷漆的比较好

嗯 谢谢了,以前我们采用的是  静电喷涂,因为领导说喷涂 污染大,让改滚漆试试,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油漆类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葩,你们舍不得用油漆吧,还是用刷子刷的?
找个香水瓶,里面装上油漆,喷出来都比你们这效果好

以前采用的是静电喷涂,领导说污染大,让改滚漆的试试,喷漆也很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漆喷出来是因为加了稀释剂跟固化剂,直接刷。。。就这效果

好的谢谢,回去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漆喷出来是因为加了稀释剂跟固化剂,直接刷。。。就这效果

小弟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我这样滚漆,如果  滚子 够平整,油漆也合适,能不能弄出很均匀的效果呢?

网友:
滚涂的会流淌的
不会那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