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社友帮我纠正了一个误解

楼主(2013-08-22):
首先我要向Pascal社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对轴承及轴承的装配有实际的亲身体验和充分的理论基础。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发现了自己对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一个误解。

限于实践经验,我对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许多特性缺乏了解,在阅读有关资料时,产生误解。在此向大家作个解释。
请看下文:
http://www.chinabaike.com/t/30210/2013/0510/1175862.html
《轴承结构的选择》
自由端轴承: 用于避让因运转时的温度变化引起的轴的伸缩,以及用于调轴承的轴向位置。 宜选用只承受径向负荷且内圈与外圈可分离的轴承。使用非分离轴承时,外圈与外壳之间一般采用间隙配合,以便轴伸缩时连同轴承一起做轴向避让。
分离型
  圆柱滚子轴承(NUP型、NH型)
非分离型

  深沟球轴承
    组合角接触球轴承 (背面组合)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调心球轴承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3700
  调心滚子轴

注意;

该文将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列入了非分离型行列,对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我,就从误以为是进入到了自以为是的状态之中。希望那些和我在此问题上有共同之处的同学,千万留意:
双列圆锥磙子轴承是分离型轴承!

网友:
楼主的叙述恐怕有误。
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成对使用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另一种是“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乃至“4列圆锥滚子轴承”。
前一种类型的圆锥滚子轴承包含两个单列轴承和一个或两个轴承隔圈,其代号为单列轴承代号后面加上表示成对方式(面对面、背对背还是同向)以及其它附加内容的字母标识。成对轴承由单列轴承组合,当然可分离。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不可分离。

网友(点评):
感谢前辈指导。我的理解是,分离型是指内圈与外圈可拆开,我会再仔细研究学习的。

网友(点评):
你对分离的定义当然对,首楼的叙述也不错,错的是我。刚才找出样本,3700型轴承确实可分离。

网友:
上两张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