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沈阳中捷TH6563X63A精度调整问题

楼主(2013-08-22):
现有一台沈阳中捷TH6563X63A卧式加工中心,x轴甩表超差较多,是否可以调整。
请大侠们说明以下。

网友:
照个图片给我看看

网友:
你看看是钢导轨还是直线导轨的  如果是钢导轨复合导轨的  调整一下导轨下面的直线导轨块

网友:
请说明一下,哪方面超差。你说的甩表是指主轴甩表X向超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