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调整垫 ,如何加工经济有方便?边缘不能有毛刺

楼主(2013-08-22):
圆环状不锈钢精密调整垫圈(厚度:10丝、15丝、20丝、30丝、50丝各不同)
数量不多,每种20片以内,内径在100mm(正30丝),外径120mm(负30丝)

如何加工经济有方便?边缘不能有毛刺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标准厚度不锈钢皮摞起来线割

楼主:
以前切过,边缘像锯齿状的。

网友:
1冲出来。
2标准厚度套在杆子上压死,用车刀车出来,保证没毛刺,细节问熟练车工。

网友:
水刀可能更适合你的零件

网友:
自己座副简单上下模,榔头敲敲就行

网友:
直接买根长管材,普车即可。

网友:
激光割,速度快

楼主:
我估计水刀可能合适,激光割的10丝厚的应该容易折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