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大极限偏差,最小极限偏差?

楼主(2013-08-22):
请问有谁知道什么是最大极限偏差,最小极限偏差?
配合公差=最大极限偏差+最小极限偏差??

补充内容 (2013-8-23 11:10):
方正我在书上找不到最大极限偏差这个词。。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这个词的定义。。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8-23 11:13):
请你们看清楚题目,不要没看清楚就下定论~!

网友:
最大极限偏差,最小极限偏差-----如果有个轴的尺寸标注是20,上下偏差标注了+0.2和-0.3,那么它的最大极限偏差20.2,最小极限偏差19.7,配合公差是0.5.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配合是配合孔和轴的公差之和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最大极限偏差0.2,最小极限偏差-0.3,单独一个轴哪来的配合?

网友A:
这个在书上很是清楚

网友B:
一般书上写的都很清楚,给你推荐一本《机械制图与公差测量》机械工业出版社,其实大部分的书内容都是雷同的,只要是关于公差配合的书,都有你要找的答案

网友:
上偏差、下偏差;孔和轴的公差带大小和公差带位置组成了配合公差。

网友:
极限偏差=极限尺寸—公称尺寸所得的代数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书上很是清楚

我没在书上找到最大极限偏差的定义。。只有最大极限尺寸,上下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书上写的都很清楚,给你推荐一本《机械制图与公差测量》机械工业出版社,其实大部分的书内容都是雷同的 ...

我找了很多书,设计手册也有看,但是我没找到最大极限偏差的定义。。只有最大极限尺寸,上下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书上很是清楚

书上没有的。。你可能看成最大极限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书吧

= =!  朋友你可能没看清我的问题!

网友(点评):
确实没看清,难道极限偏差也有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书?

我们做机械的要严谨,问题先看清楚了在回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很多书,设计手册也有看,但是我没找到最大极限偏差的定义。。只有最大极限尺寸,上下偏差!

我按你说的也找了,确实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极限偏差=极限尺寸-公称尺寸,你这个最大极限偏差会不会是上极限偏差啊?然后最小极限偏差是下极限偏差,我猜的因为我也没见过这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你说的也找了,确实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极限偏差=极限尺寸-公称尺寸,你这个最大极限偏差会不会是上 ...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希望有高手能够给解答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做机械的要严谨,问题先看清楚了在回答。。谢谢!

先看一下定义。

极限偏差:分为上偏差下偏差最大最小极限尺寸减去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可以大于、小于或等于零,用于限制实际偏差。

基本偏差:指用以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线位置的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指离零线距离最近的那个偏差。除JS和js外,基本偏差与公差等级无关。基本偏差已经标准化,可以通过查表获得。

公差:指尺寸允许的变动量。公差数值等于最大极限尺寸与最小极限尺寸的代数差的绝对值,也等于上偏差与下偏差的代数差的绝对值。公差永远为正值。公差数值已经标准化,可以根据尺寸的大小和精度等级的高低查表获得。

极限偏差用于限制实际偏差,公差用于限制误差;偏差取决于加工机床的调整,公差反映加工的难易程度。

·配合公差:指允许间隙或过盈的变动量。等于最大间隙与最小间隙的代数差的绝对值或最小过盈与最大过盈的代数差的绝对值。配合公差永远为正值。都等于相互配合的孔的公差与轴的公差的和。

那么根据上面的定义,你不能自己理解?

网友:
这些书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一下定义。

极限偏差:分为上偏差和下偏差,指最大或最小极限尺寸减去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可以 ...

那么是否可以把最大极限偏差理解成上偏差呢?  我找过书、手册。没找到这词~~~!所以才来求助各位的。。

网友(点评):
俺个人理解,最大极限偏差应该是最大极限尺寸减去基本尺寸的代数差,而不是上偏差,最小极限偏差反之。它们和上偏差在概念上有不同。

网友(点评):
你说的和上偏差是一个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