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线性零件时特征怎么才能不一起阵列

楼主(2013-08-22):
solidworks在使用线性零部件时特征一起阵列了 图上四个螺丝 我拧一个 剩下的也跟着一起动了 我需要拧一个螺丝时别的螺丝不受影响  该怎么办求大神教教我   一个一个的装配上去 这种方法我知道 但是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呵呵,应该是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
虚拟-独立

网友:
学习了 我也为这个问题 纠结过 呵呵

网友:
一般阵列的数量多不多,太多就打散阵列,少就用随配合复制做螺丝,我一般都是用这个方法,不用一个一个装配吧。。。虽然也是笨方法。

网友:
同意LS意思,随配合复制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用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