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循环与暂停指令小结

楼主(2013-08-22):
数控车循环与暂停指令小结
单一型固定循环G90、G94
复合型固定循环G70、G71、G72、G73、G74、G75
单行程螺纹切削G32
螺纹切削复合循环G76
螺纹切削循环G92(单一型固定循环)
G71、G72、G73粗加工后若需要精加工用G70配合来实现
1、内外圆切削循环
G90 X(U) Z(W)(终点坐标)R(起点处X坐标减去终点处X坐标值的二分之一)F(进给速度)
2、端面切削循环
G94 X(U) Z(W)(终点坐标) R(起点处Z坐标减去终点处Z坐标值)F(进给速度)
3、内外圆粗精车复合固定循环
G71 U(背吃刀量半径)R(退刀量)
G71 P(精车路线第一段顺序号)Q(精车路线最后一段顺序号)U(X方向精车直径余量,外圆为+内孔为-)W(Z方向精车余量)F(进给速度)S(主轴转速)T(刀具号)
T_S_F_ (精车中无F、S、T若要变更可以在G70前单独加一行,均为指定则粗车中的F、S、T有效)
G0 X_Z_再加一行定位,精刀与粗刀定位在同一点起点
G70 P(精车路线第一段顺序号)Q(精车路线最后一段顺序号)
G70 P Q U(沿X方向精车余量) W(沿Z方向精车余量)
备注:
(1)  精车过程中的F、S、T在程序段号P到Q之间指定
(2)  在车削循环期间,刀尖半径补偿功能有效
(3)  在P和Q之间的程序段不能调用子程序
(4)  指定车削余量U和W可分几次进行精车
注意:G71开始程序段须沿X向进刀,不能出现Z轴运动指令!
4、端面粗车循环
G72 W(背吃刀量)R(退刀量)
G72 P(精车路线第一段顺序号)Q(精车路线最后一段顺序号)U(X方向精车直径余量,外圆为+内孔为-)W(Z方向精车余量)F(进给速度)S(主轴转速)T(刀具号)
注意:G71开始程序段须沿Z向进刀,不能出现X轴运动指令!
5、轮廓复合循环
G73 U(X向退刀量大小方向半径)W(Z向退刀量大小方向)R(分层次数,即粗车重复加工次数)
G73 P(精车路线第一段顺序号)Q(精车路线最后一段顺序号)U(X方向精车直径余量,外圆为+内孔为-)W(Z方向精车余量)F(进给速度)S(主轴转速)T(刀具号)
6、端面切槽循环指令
G74 R(退刀量)
G74 X(U) Z(W)(切槽终点坐标) P(完成有一次轴向切削后X方向偏移量)Q(Z向每次切深量)R(退刀量)F(进给速度)
注意:把X(U) 和P、R值省略,则可用于深钻孔加工
7、内外径向切槽循环指令
G75 R(退刀量)
G75 X(U) Z(W)(切槽终点坐标) P(X向每次切深量半径)Q(一次径向切削后Z方向偏移量)R(刀具在切削底部的Z向退刀量)F(进给速度)
注意:P Q不能输入小数点1000=1mm
      把Z(W) 和Q、R值省略,则可用于沟槽的断续切削加工和切断加工
8、螺纹切削复合固定循环指令
G76 P (m(精加工重复次数01-99,一般取01-03次,必须输入两位数)r(螺纹尾端倒角量,螺纹退尾量00-99=0.1L-9.9L,单位0.1×L,L为螺距,一般取00-20,必须输入两位数)a(刀尖角度,相邻两牙之间的夹角,取值:80、60、55、30、29、00,单位度,普通三角螺纹为60度,必须输入两位数))Q(最小切深不带小数点的半径量,单位μm,一般取50-100μm,如果切削深度小于此值,深度就锁定在此值)R(精加工余量带小数点的半径量,单位μm,一般取50-100μm)
G76 X(U) Z(W)(终点坐标)R(螺纹锥度值,螺纹两端半径差,i=Rs-Re,单位为mm,圆柱螺纹i=0)P(牙型编程高度不带小数点的半径量,单位μm,0.65×P螺距)Q(第一刀切削深度不带小数点的半径量,根据机床刚性和螺距大小来取值,建议去300-800μm)F(螺纹导程,即螺距×螺纹头数,单位mm,若是单头螺纹导程等于螺距)
注意:m r a由地址符P及后面各两位数字组成,每个数字中前置0不能省略!
G76第二种格式
G76 X(U)__Z(W)__I__K__D__F__A__;
其中X、Z  为螺纹终点坐标值;
U、W :为螺纹终点相对循环起点的坐标增量;
I :为锥螺纹始点与终点的半径差,当I为0时,  加工圆柱螺纹;
K :为螺纹牙型高度(半径值),通常为正值;
D :为第一次进给的背吃刀量(半径值),通常为正值;
F :指令螺纹导程;
A :为螺纹牙型角。
9、螺纹切削固定循环指令
G92 X(U) Z(W)(终点坐标)R(起点处X坐标减去终点处X坐标值的二分之一)F(螺纹导程,即螺距×螺纹头数,单位mm,若是单头螺纹导程等于螺距)
10、单行程螺纹切削指令
G32 X(U) Z(W) (终点坐标) F(螺纹导程,即螺距×螺纹头数,单位mm,若是单头螺纹导程等于螺距)
11、暂停指令G04
G04 X_
G04 U_
G04 P_  ※使用P不能有小数点
(G99)G04 _ 指令暂停进刀的主轴回转数
(G98)G04 _ 指令暂停进刀的时间(秒数)
(G99)G04 X(U) 1.0 或(G99)G04 P 1000 主轴暂停进刀一转后执行下一段程序段
(G98)G04 X(U) 1.0 或(G98)G04 P 1000 主轴暂停进刀一秒后执行下一段程序段

网友:
这是一份很详细的资料,对大家的帮助多多哦!

网友:
在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