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助:worksbench中solve出错

楼主(2013-08-22):
装完14.5后随便画了一个矩形条做简单分析,结果出现如下图的错误

测试

测试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内存?还是软件呢?

网友:
个人看法,估计是虚拟内存不足,无法做写操作。建议楼主在做分析的时候,将project放在一个硬盘空间大的区里面,因为ansys在做分析的时候会生成中间过程文件,这个文件非常大。另外,虚拟内存一般占用硬盘空间,所以将两者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