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13-08-22):
请大家看看这个工件怎么加工,特别是M12*0.5螺纹和里面的槽

网友:
奇葩的玩意儿。

网友:
这个出图人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应该要两半热入或者强胶水粘起来吧,整体加工还真的,,想不到怎么搞。

网友:
出图够细致啊~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
内牙刀头部要磨成很小的
材料如果硬的话
怕刀头不够力

网友:
装配体的嘛!

网友:
表达能力够给力。

网友:
单边壁厚才2mm,不知里面的空刀和M12的螺纹如何加工,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出图的人果然牛,螺纹居然能够那样表达

网友:
应该不是一个件吧,φ9.2里面那部分加工不到啊!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楼主,自制成型刀在普车上加工,刀是轴向进给。分粗精车加工。

网友(点评):
呵呵,的确看到过类似的零件这样加工的,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刀尖圆弧比较大,刀是整体式刀,不是装刀片的刀,具体的就不细说了,让技术大牛为你详解吧。

网友:
真是很奇葩的图,看着像是三维软件转的图,螺纹画得这么细致。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还有人做不了。。

网友:
我估计没有审核图纸的

网友:
UG的螺纹可以这么表示,两种形式

网友:
如果是我设计的话肯定要分两件,做好再焊接

网友:
主要是太小了   塑料的吧   那样可以一次成型

网友:
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可以粉末治金吗

网友:
加工难度倒是不大,不过这图纸画的太奇葩了I 服了YOU !

网友:
太有才啦,谁出的图啊

网友:
设计需要没办法!车,丝攻板牙!

网友:
内槽用弯头刀进去掏出来,注意刀具干涉,M12可能要非标刀套螺纹,可以找艾莫克

网友: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9.2的尺寸车不出来吧

网友:
一拍脑门出的图纸,进水了。

网友:
难就难在M12*0.5的螺纹上了% @# d! n6 I$ ~: L3 l

网友:
此工件明显的为2个工件合起来的,有焊角

网友:
世界太大了  哎

网友:
设计师的水平太高了,机加工跟不上!

网友:
拆成两件,分开加工

网友:
这个哪个国家的画法?

网友:
M12X0.5板牙板,退刀槽要求应该不重要,有退刀过螺纹就可以,磨个车刀车退刀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还有人做不了。。

你给讲讲  按图加工

网友:
内牙刀头部要磨成的螺纹!

网友:
是一体的吗?

网友:
材料塑料把,,,,,这活得仔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先铸出来,再加工啊!

网友:
给钱多,我就干

网友C:
坡口都给出了。。明显的焊接件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坡口都给出了。。明显的焊接件啊。。哈哈!

从哪里看出是焊接件  在什么位置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图的人果然牛,螺纹居然能够那样表达

SW或者UG出图应该是这样表达的

网友:
这个在普车上能做出来……

网友:
坡口焊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哪里看出是焊接件  在什么位置焊接的?

图中红色直线所指的那部分,如果不是焊接的坡口,那为什么不标注?作何解释?这就是焊接起来的。。

网友(点评):
就算是焊接件,这够呛这玩意

网友:
塑料件是模具成型。两半开模

网友:
给够钱,就能干,就是把组合刀的事

网友:
设计人员永远体会不了加工者的烦恼

网友(点评):
就是那种车刀都没有见过的设计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红色直线所指的那部分,如果不是焊接的坡口,那为什么不标注?作何解释?这就是焊接起来的。。

哦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还有人做不了。。

你把9。2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9。2做出来

用白钢磨把切刀。。切端面的。1.5左右。。端面槽子先粗切内外圆放0.1到0.2的余量。在用白钢磨一把内孔切槽刀。。直接把M12里面的退刀槽搞定。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其实真的很简file:///d:/软件/360浏~1/360se6/USERDA~1/Temp/165717~1.JPG 。。。图纸要求是对接的。M7X0.5

网友:
这图画的果然够牛逼  不知道里面的慒是否可用割槽刀加工走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