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龙门铣镗床纵向运动是龙门移动还是工作台移动?

楼主(2013-08-22):
求教:想了解下重型龙门铣镗床纵向运动是龙门移动还是工作台在机床导轨上移动?还有移动的话是靠滚珠丝杠驱动的还是?导轨形式主要由那几种?有没有像卧式加工中心那样的滚柱直线导轨滑块结构??我想研究重型龙门铣镗床的精度保持性,不知有哪位前辈能指点下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如果静压导轨的话,能不能研究其变形?哪位有重型龙门铣镗床详细的图解,问题有点多,还望前辈们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一点概念都没有,还是先了解一下在“研究”吧。

网友B:
都有,看来你入门不长啊

网友C:
1.你要是说重型的,20米往上,30米40米的,一般都是龙门移动,小些的龙门是工作台移动
2.这么长,丝杠就不合适了,齿轮齿条传动了(当然可能有例外)
3.是滚柱直线导轨滑块结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看来你入门不长啊

是啊,。所以现在在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要是说重型的,20米往上,30米40米的,一般都是龙门移动,小些的龙门是工作台移动
2.这么长,丝杠就不 ...

嗯,谢谢您的解答哈,我最近看的一些资料貌似导轨大部分用的是静压矩形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点概念都没有,还是先了解一下在“研究”吧。

嗯,现在正在努力了解呐

网友:
都有,各厂侧重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您应该先知道:
1、什么是重型
2、什么是龙门铣镗床
3、什么是纵向运动
然后再说您要知道的纵向运动的结构、传动、精度、稳定性等等。

网友(点评):
我是这样看的重型龙门铣镗床的纵向运动,既然是重型机床,那就应该突出重型,当然能完成别的机床不可能“重”的加工任务。

网友:
一般的讲,重型龙门铣镗床的纵向运动为龙门框架移动,国产的有北一的XKA27或XKA28系列、长征的GLDC系列、武重的XK26或XK27系列。
当然,也有工作台移动的,不过相当于重型机床来说,工作台移动有以下缺点:
1、工作台的负载变化会影响进给的动态特性;
2、工作台承受重量有限,不适合于大工件的加工;

网友:
当然,导轨的形式多为静压导轨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C:
1.你要是说重型的,20米往上,30米40米的,一般都是龙门移动,小些的龙门是工作台移动
2.这么长,丝杠就不 ...

龙门移动,齿轮齿条传送所需扭矩怎么计算啊?怎么选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