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电极螺纹加工,手动攻丝磨损很严重

楼主(2013-08-22):
有一个客户加工炼钢用的石墨电极。螺纹M20,深度400,盲孔。现在加工用普通的手用丝锥,外接加长装置,手动攻丝。但是寿命很差,加工4个孔丝锥就不能用了,磨损很严重,攻不动了。也试过TIN涂层的,效果也不理想。

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方法。请指教。

网友:
玩炼钢,等2266998出场。

网友:
石墨在加工中产生细碎而崩碎的切屑,容易堆积 粘合 影响丝锥刃口  可以用下合金丝锥    285649395

网友A:
这么深,用普通的丝攻一支攻4件算可以了啦。要好寿命还是得花多点钱买好的呀。如果舍得花钱采用可换型的刀片丝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深,用普通的丝攻一支攻4件算可以了啦。要好寿命还是得花多点钱买好的呀。如果舍得花钱采用可换型的刀片 ...

主要这个还是手动攻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