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 G41的用法怎么运行不了

楼主(2013-08-22):
设置好了零点。但是在执行补偿偏置的时候只执行Y的偏移。也是在G17平面。
程序如下:

N2T6M6
G80G40G90G49
G00G90G54X0Y0
G43H6Z20.
S1500M03
G00G19G41D22X-5.Y0
G01Z-1.F100.
X90.
Y-68.
X2.
X0.Y-66.
Y4.
G00G40Z100.
M05
M30
%

网友:
G40关闭的时候 给个Y,而且最好G00Z100后再给G40Y多少多少

网友:
刀具离开工件后再执行G40

网友(2013-11-20):
三个问题,其一刀补值是否给了,其二,这G19用的不明不白,改回G17,其三是否前段程序走一半,看坐标不对,直接退出而未用G40取消刀补,在程序起始加G40取消刀补即可

网友:
是不是刀具移动距离小于刀具直径的原因啊        g17  xy平面   g18yz平面    g19zx平面   是不是在g19状态 而刀具移动了z向    和g43的刀具长度 补偿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