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可在垂直方向上升降的平台,行程在90—120公分之间

楼主(2013-08-22):
如何设计一个可在垂直方向上升降的平台,平台上面放置轮胎(2个),总重量约在600KG。由于是为了装配轮胎的需要,所以希望这个平台的垂直行程大约是在90—120公分之间,而且要尽量能够保证在这个行程范围内均匀的升降。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平台该如何设计比较好,用连杆机构配合液压缸可行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我做过1.5T的,效果还不错,唯一不足就是当时自重做的有点大,看起来有点笨。

网友A:
液压,剪刀叉结构,用的比较广泛,也比较稳定

网友:
连杆机构配合液压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剪刀叉结构,用的比较广泛,也比较稳定

两根剪刀叉之间用什么连接到一块?用了液压缸那还得加个油泵?

网友:
直接买个吧~ 省得设计 做个还小心技术不成熟

网友B:
剪叉式升降机  双柱龙门架液压升降机 ,市面有买

网友C:
液压升降平台

网友(点评):
我靠码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叉式升降机  双柱龙门架液压升降机 ,市面有买

领导安排的任务,没办法,的自己做,大家有没更好的可以实现竖直升降的机构?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剪刀叉结构吧

网友:
占用空间有没有要求?没有的话模仿液压叉车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压升降平台

什么呀?升降 平台好不好?

网友D:
楼主的升降机可以考虑液压剪叉式或液压缸加导杆结构。附件是图片和剪叉式升降机的CAD图。

750mm升降机.dwg

网友:
既然自己做就弄个单臂吊+抓手,不复杂成本也不高。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升降机可以考虑液压剪叉式或液压缸加导杆结构。附件是图片和剪叉式升降机的CAD图。

谢谢分享,再请教下这个升降台用的可以用手动的泵源吗?

网友:
丝杆加导柱,还可以机械自锁!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液压升降平台是最简单的了  百度一下看看结构 你的行程不大 用一个剪刀叉就行了

网友:
大直径的气缸加齿轮齿条

网友:
这种传动方式有很多都可以满足你的需要的!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有好多相似的产品,可以相互学习下!

网友:
8楼的不错,再把移动轮换大的就好用了。

网友:
这个剪叉  好,可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