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超声波清洗遇到问题,大侠们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3-08-22):
请问大侠们,一个长1.8米宽1.8米高1米的工件,怎么从一个超声波槽到热风干槽,如果用齿轮齿条做导轨,那么门关不上,被导轨卡住?导轨不插到热风干槽,工件又送不进去?

请问大侠们有什么高招。

网友:
主对工况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建议考虑一下吊轨可否适合。

楼主:
吊轨,只适合小工件啊。工件长1.8米,升起来这一段也要占一定空间,而且下降这一段也要占空间。

楼主:
我这工件还比较重,夹具加工件估计1吨。

楼主:
其实吊轨还有一个问题,门是怎么盖,我那个要保温。翻转盖的话?其实除雾又不好除。如果是顶部封住,侧面做门,导轨有不好送进去???哪位大侠救救我吧?

网友:
楼主到网上搜一下抛丸机的吊轨吧,几吨重的机床床身铸件都可以使用吊轨传输的。

喷塑使用的烤箱需要恒温180-200摄氏度,比楼主的烘干烤箱的温度高很多,一样可以使用吊轨入件的。

搞东西需要多动动脑筋,按楼主的意思,导轨齿条不可以、链条不可以、吊轨不可以,行车肯定也是不可以的,估计只有找特异功能的高人玩个空间魔移了。

楼主:
抛丸机,他用的是电动葫芦,那种样子。而且还有重要一点我占地面积5*6=30个平方米,高度也只有6米。这条件太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丸机,他用的是电动葫芦,那种样子。而且还有重要一点我占地面积5*6=30个平方米,高度也只有6米。这条件太 ...

你的空间太小了,工件1.8米,最大空间长度6米,实在不知该这么帮你,你考虑一下龙门地轨的行走机构看适合吗。

楼主最好把你的实际工况绘制一张图纸发上来,方便大家参考以便看怎么帮你。

楼主:
其实真难解决,侧面做门,从侧面推进去,里面又要有机构,来接过外面机构推进来的工件。主要是哪个超声机构怎么把工件沉入水底,用超声波震完以后提起,又有机构把工件推出来,来回用机构把工件平移到喷淋槽,喷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真难解决,侧面做门,从侧面推进去,里面又要有机构,来接过外面机构推进来的工件。主要是哪个超声机构 ...

你这个考虑一个X/Y轴双层的重型吊轨结构,X轴方向为适应上下件,采用双段吊轨,以方便Y轴方向移动,Y轴是清洗和烘干换位,升降采用剪叉式节省空间,烤箱不用门,使用风帘。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注:重型吊轨是以重型工字钢为基轨。

楼主:
其实版主说的挺对的,其实考虑来考虑去,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十全十美,保温估计谁没弄过,为什么超声清洗机里面温度要求这么高,顶部开门,难道真的就不保温了,大不了加热器一直开着。多耗点电,总比想不出来好吧。顶部除雾,加一个移动机构就好了,工件来了就让开,工件走了,就把除雾器移过去,吸收一下雾就可以。

网友(点评):
其实很OK

楼主:
说实话还真没用过,双段吊轨??是不是像抽屉那样机构,双段,叠加机构可以伸长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还真没用过,双段吊轨??是不是像抽屉那样机构,双段,叠加机构可以伸长缩短?

与下面视频的工作原理类似(有别于输送线和吊轨),参考一下吧。

楼主:
版主,这种机构我知道,但是我那个要浸入超声波水底,机构的电机不能沉入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