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那科G65指令如何运用?

楼主(2013-08-22):
发那科车床,如果子程序中用到宏程序,必须用G65调用吗?而不是M98吗?

G65在实际中是如何运用的。

网友A:
M98可以调用宏程序,但只仅仅是调用!G65有它与m98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把g65这一行中的地址后的数值传递到你调用的程序中对应的#变量去,例如G65P1111A1.B2.C3,那么你O1111中射涉及到的#1#2#3的初始值就是1、2、3。。。

网友(点评):
再多说点吧。。大侠

网友(点评):
这些东西,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98可以调用宏程序,但只仅仅是调用!G65有它与m98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把g65这一行中的地址后的数值传递到你 ...

M98调用了宏程序,那他能运算吧?

网友B:
M98不能带参数。一般调用子程序,用M99返回。M98调用的子程序一般是固定程序,可以完成指定的固定功能。
G65可以带参数,调用宏程序。程序可以根据参数实现不同功能。

网友(点评):
解释的到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98不能带参数。一般调用子程序,用M99返回。M98调用的子程序一般是固定程序,可以完成指定的固定功能。
G ...

这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子程序循环两次,其中#1起始赋值为5,循环一次后为10.    那么他循环第二次是以5赋值运算,还是以10??

网友(点评):
具体要看你如何来定义它!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子程序里面加一个#2=#1,这样运算就用不到#1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子程序循环两次,其中#1起始赋值为5,循环一次后为10.    那么他循环第二次是以 ...

大侠你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98调用了宏程序,那他能运算吧?

能运算,但不能传递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能详细解释下吗

G65P子程序号A5;
G65P子程序号A10;就可以了,先把宏学号,然后可以学调用。根基不稳,后路不好走

网友(2013-11-10):
看看编程说明书把  那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