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限位开关老是坏,出现这些情况会损伤什么?

楼主(2013-08-22):
这样上怎么损伤机器的

----我的机器,主轴限位开关老是坏,每次坏了,都是不能回机器原点。
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z轴向上,到顶点之后,发出呕呕的声音,然后缓慢下沉。
其他轴,到达顶点后,会出现抗抗的撞击声。
这些都叫什么术语?
出现这些情况,会损伤什么?

网友:
限位开关有松动了吧,或者是不灵了。

网友:
设计问题,不要拿开关当硬限位

网友:
要把软限位、硬限位都用好

网友:
会不会是软限位设置的行程,超出了硬限位的行程。又恰巧硬限位(限位开关)不好了,比如松动了或者开关没有弹出啊之类的。

网友:
换新的呢 ?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是换新的看了。
我想知道,目前已经损伤了什么?

网友(点评):
只是稍微损伤了一下丝杠不是很要紧。机床出厂前也多多少少会撞几次机的。

网友(2013-10-28):
一般机床稍微撞几下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不能用硬限位,现在小的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