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行程问题

楼主(2013-08-23):
现有一套升降装置,用液压系统将一根辊子升降,目前只有两个工位,要么升至最高点,要么降至最低。请问能否有办法使最高点降低7cm,或者能否使这根辊子停在任意一个高度?
谢谢!

网友:
换阀    保险点的话最好加个储能器

网友:
换一个3位4通阀。但需要改动电器。

楼主:
是不是程序要改变了,比如到某位置停止后,油泵要停止动作之类

楼主:
是不是换个3位4通阀以后,就是升降机构有3个工位,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个3位4通阀以后,就是升降机构有3个工位,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这样理解。最简单的方法外面加一个行程开关。到位后发出一个信号换向停止工作。无需电动机停止工作。

网友:
如果要求精确控制的话不妨加上直线位移传感器

网友:
需要精确定位,可以在油缸的输出缸连接光栅尺,用个简单的控制器控制伺服阀实现行程内任意位置精确定位,
如对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在行程范围内加接近开关,配合继电器控制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可以在油缸外侧加可调式机械硬限位。

网友:
希望精度高就用位移传感器改电控,简单一点把位移传感器换成行程开关,管路布置允许又希望可靠一些就用机动换向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最简单的方法外面加一个行程开关。到位后发出一个信号换向停止工作。无需电动机停止工作。 ...

三位四通阀  怎么实现这个的  请教下  谢谢

网友:
加一个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到达位置后发讯。三位四通电磁阀断电,即油缸停止动作。一般都是一个“y"型阀,一个液控单向阀,如果要调上升,下降的速度,还要叠加节流阀。这样调接近开关的高度,就可以控制油缸的行程。手动时,因为有液压锁,可以使辊子停在任意位置

网友:
你说的行程控制问题可以利用手动三位四通换向阀人为的手动控制油缸的行程,也可以利用行程开关之类的自动控制油缸的行程来达到控制你需要的位置高度!

网友:
P型三位四通阀,配液控单向阀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位四通阀  怎么实现这个的  请教下  谢谢

多了一位,就可以通过电器控制它的动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