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查这个水泵计算方法,发现各式各样的答案太乱太杂

楼主(2013-08-23):
       在网上查这个水泵计算方法,发现各式各样的答案太乱太杂,不知道谁的对,谁的错。而且这个东西的干扰因素太多,真心很头疼,比如我一台水泵,用作喷淋供水:扬程75米,流量50m3/s,DN50的管路。喷淋头130个,喷口直径2mm。介质为自来水,那么他的出口压力是多大。有没有什么全面点的公式。

网友A:
流体运动,复杂多变,但也有三不变:质量不变,能量不变,动量不变。
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体运动,复杂多变,但也有三不变:质量不变,能量不变,动量不变。
慢慢研究。

哈哈,好吧

网友B:
泵浦提供的扬程和流量都是最大流量跟最高扬程,假设你说的50立方米/秒,你用DN50的管,你算算截面速度是多少?25000m/S的流速!75倍音速。我们一般的泵浦供水管道流速经验值取3m/s就够了。所以你说的应该是50m3/h,这样计算的流流速为7m/s,这为泵浦的出口流速。因为你提供的条件不足,我只能告诉你选型的方法。

喷淋头在每种压力下都会对应一个流量,你可以从供应商型录查得。根据你需要喷水的流量定喷嘴管道的压力,加上管损和喷淋高度定泵浦的扬程,定出实际工况泵的流量跟扬程后,再去选择泵。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50m3/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浦提供的扬程和流量都是最大流量跟最高扬程,假设你说的50立方米/秒,你用DN50的管,你算算截面速度是多少 ...

喷淋头是130个,喷口直径是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