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槽有异响

楼主(2013-08-23):
导热油加热到150度,高处的膨胀槽就有声音,咕嘟、、、、、、、。磅磅直响

网友A:
是有声音,要检查,看是否有泄露,没有泄露就没关系,潜艇下潜也响,嘎嘎的,哈哈,一个道理,

热油系统,几乎各个部分都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声音,要检查,看是否有泄露,没有泄露就没关系,潜艇下潜也响,嘎嘎的,哈哈,一个道理,

热油系统 ...

没有漏点,是不是有水份,怎么排气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漏点,是不是有水份,怎么排气呀!

排气不在膨胀槽上,在你系统最高点,有一个放气阀,很高的系统,是拉线的,由钢丝绳带动,有手轮,可以锁死,

膨胀槽,我设计是用两个,一个是现场槽,在热站里面,可以放在热站的屋顶,

还有一个是总系统膨胀槽,在锅炉房上面,这是规范要求的,你看规范吧,

假如你系统没有放气装置,现场也没有膨胀槽,就只能把气都顶到锅炉膨胀槽了,就会长期有‘咕噜、咕噜’的声音,这个短期没法解决,是设计缺陷了,我说的响声,是箱子热胀的‘嘎嘎’声,与你说的‘倒气声音’,不是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不在膨胀槽上,在你系统最高点,有一个放气阀,很高的系统,是拉线的,由钢丝绳带动,有手轮,可以锁 ...

对,设计缺陷,他们厂家装的设备,这次来说有问题,早不说!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这个不怪人家设计厂家,怪你自己,是你在安装时候没有‘亲自’,我说过多次了,在中国玩工业,什么都要‘亲自’,还有好多家伙与俺争论,但事实是,你不‘亲自’就导致后患无穷,我就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设计缺陷,他们厂家装的设备,这次来说有问题,早不说!

我是真不懂,关键领导也不明白,所以很多东西都有隐患!谢谢你!

网友(点评):
我用的这类系统,都是我自己设计,连设计院都不用,主管道都是用‘热电’的焊工焊接,宁可多花银子,后期没事,否则,这类系统很难改造,越改造越乱套,一次不能焊好,再改,以后会出人命事故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