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模具能改用铝料压铸吗?

楼主(2013-08-23):
各位大虾们,请教一下,按镁合金AZ91D为料压铸开的模具,能改成用铝合金压铸吗。因为现在镁合金AZ91D材料虽然强度比较高,但是不抗冲击,即韧性不好,受冲击很容易出现断裂。不知道铝合金那个牌号的压铸铝韧性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表面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求比较高,就要进行核算,如强度、收缩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求比较高,就要进行核算,如强度、收缩等等

是的啊,一般简单点的压铸件是可以的,但是结构稍微复杂点的就要调整一下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