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百分表估读问题

楼主(2013-08-23):
今天与同事讨论内径百分表的读数问题,我认为游标卡尺卡尺不需要估读,但是内径百分表和外径千分尺是需要估读的,记录数据时,需要记录到精度的下一位,比方说内径百分表:精度0.01,但记录时应该记录到0.001,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你这么厉害?一般不固读,就算估读也是到0.005.你的肉眼只能判断到这样。你能把一个刻度估计到十分之一?

网友(点评):
自身精度只有0.01,你再自己去估读,只能说明你做事认真,但已经没有意义了。。。真要求高的话,为什么不用千分表,扭簧表等。。。

网友:
生产厂家出厂前手工检验一般是估读十分之一个分度,先确定半个分度再细分五等份。
现在机器可以识别到二十分之一个分度。
仪表度盘设计上一般遵循指针尖端宽度是刻线间距的十分之一

网友:
量具的选用是和你的图纸公差有关系的。如果图纸公差是+0.1/0,那选用的量具精度要达到该公差的1/10(十分之一)。当然一般我们经常用的量具最多也就0.001精度的。
然后检验记录的填写就根据公差位数填写。公差是一位小数检验单上就写一位,两位数的一定要写满两位,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点评):
不是根据量器的不确定度来的吗

网友B:
楼主 现在的检验或者说计量检测在社会上、工厂里已经对于估量这个词汇断档了 ,没有这个传承,原因主要要来自于检测设备的进步。对于你说的1/10个刻度这个记录,如果你是计量站(仪器仪表)的专业人员可以这样记录,但是你不是,请参考0.005来划分估量,你可以这样记录:如:10.253mm  ;10.257mm;尾数3和7就是估量值。

网友C:
用精密量具测量,关键在于手势手感,估读那点误差,包含在粗糙度内了。

网友:
不是特殊要求,该怎样读,教材上貌似有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厉害?一般不固读,就算估读也是到0.005.你的肉眼只能判断到这样。你能把一个刻度估计到十分之一?

如果这是个百分表头,这个表头上应该读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不要告诉我你会把这0.001读上?这时候自然是读0.02了。你拿表的时候它会那么稳定的停在你画的那个位置吗?它一直是在微小的变动的。何况针也没有你画的那么细。。。

网友(点评):
0.2或0.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精密量具测量,关键在于手势手感,估读那点误差,包含在粗糙度内了。

嗯.....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是个百分表头,这个表头上应该读数是多少?

呵呵, 我只是从CAXA上简单画了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是个百分表头,这个表头上应该读数是多少?

这个也应该是0.02的数值吗?

网友(点评):
这自然是0.03了。不用估读,其实你自己拿一个表看一下就知道了。你这种情况没什么讨论意义。如果你能稳定在那个点上再来讨论吧。

网友(点评):
0.7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现在的检验或者说计量检测在社会上、工厂里已经对于估量这个词汇断档了 ,没有这个传承,原因主要要来 ...

你的意思是不估读?百分表精度0.01,读到0.01就可以了,后面忽略?像你说数值,读数和记录10.25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见13楼,产品的表面光洁度(老名称)真的很高的话,那么相对应检测点也不是一个,你要在同一截面上检测3个以上的点,然后给出均值并记录的,这个时候尾数就起参考作用了,这个估量的数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网友:
第一图0.022或0.023,第二图0.027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以前就是这样估量并记录的 。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