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盲孔内花键如何加工

楼主(2013-08-23):
如题,大批量生产,如何加工

补充内容 (2013-8-23 14:10):
图纸见十一楼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点评):
真相在十一楼

网友:
一般是插齿。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点评):
盲孔怎么插?

网友(点评):
十一楼有图纸

网友(点评):
盲孔就不能插齿了!

网友:
呵呵  可以将花键轴拉好  在焊上去

网友:
和客户沟通,改结构,或者如4楼,先拉再焊

网友(点评):
不能焊接了

网友:
站位,等图纸。

网友:
内部弄个退刀槽可否?

楼主:
怎么插图呢

网友:
这个一般使用插床加工,不过效率很低。既然是大批量加工可以考虑做台专机:将拉床一次通过拉削改为几把直径不同的特制刀具分度插削,类似转塔冲床。

网友(2017-10-14):
本公司生产插床界最新科技数控插床,目前国内只此一家,针对做一些盲孔花键槽,等分或不等分,任意槽,另可接普通插床改造成数控插床及生产高难度特种产品的专机。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联系电话13122957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