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加工齿怎么样操作才能只加工半圈齿?

楼主(2013-08-23):
如图一个半齿轮:滚齿加工好像不行,现在准备采用插齿工艺,但是看了厂里的插齿机,不知道怎么摆弄才能让插齿机只加工这14个齿。那位熟悉插齿的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或者还有别的加工方法也行。样品是线切割的。
                            两端开头的齿加工时有可能会产生加工痕迹是允许接受的(下端的齿会有加工痕迹),客户样品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做个工装不得了

网友:
楼主这个件不能用插齿加工,因为即便是用了数控插齿机,能完全实现走扇齿,但不管刀子是哪一头进刀的话,刀具都会与那一端凸出的长耳朵相碰。固只能用线割,如果量大的,且是薄壁件的,可以考虑冲压成型。

网友(点评):
谢谢,在添加一句,两端开头的齿加工时有加工痕迹是允许接受的

网友(点评):
我们把样品寄给做插刀的厂家,让他们根据我们的样品制作插刀的。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考虑了。

网友(点评):
最长的凸耳处无法让开插齿刀,也就是说在插齿刀到靠近凸耳的最后一个齿,刀具会切到凸耳。

网友(点评):
刀具齿数太少,寿命大大缩短,假如遇上材料硬的,刀子很快就不能用了。在说做这么小的插齿刀,你要看一下你手边的插齿机是否有与之相配的接刀套或接刀杆。

网友:
铣床+磨齿机

网友:
铣或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