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要做一大转盘,普通电机控制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3-08-23):
现要做一大转盘,载荷2吨,旋转半径1.2米,减速比暂定500:1
要求在5秒内转动180度,简单的两工位,汽车厂生产用的变位机,如何计算电机?
加减速如何计算,刹车停止跟伺服有何不同?
是不是用扭矩算角加速度来定?
普通电机的机械特性是扭矩与转速变化的关系,这个伺服系统不一样,把我搞晕了,
请高手帮忙啊!

效果图如下

楼主:
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屑于回答?

网友(点评):
我是没这个胆量的。

网友(点评):
楼下总工大神太谦虚了

网友:
定位精度是多少,启动时间多长?楼主自己是怎么考虑怎么计算的?

网友:
这种两工位的能否使用气缸替代?

网友(点评):
可能不能啊,汽车焊接生产流水线中,把两辆汽车转个位置焊接,起这个作用

网友A:
楼主的效果图是普通电机使用锥齿减速机带的外齿式回转轴承旋转,机械式硬限位的结构,速比500:1,要求5秒以内完成半圈的旋转。首先这个旋转工装如果以10秒一圈的转速连续旋转,就需要电机的实际输出转速3000转/分钟。如果要求5秒转半圈,需要加减速的话,电机最高工作转速要远大于3000转/分钟。常见的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都很难胜任,需要定制电机的。

网友:
看你的图不知减速机的速比是多少,不好确定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无法全部回答,因为算这些东西我真不内行,但我可以跟你分享控制方法和相关经验,首先肯定一下设计的非常好,这种场合这样的方案是非常理想的!
1. 按照理论算没有加减速的情况,1:500 马达3000r/min ,刚好5s/半圈,但是无法做到没有加减速,所以降低减速比,增加马达功率;(大小齿轮那里就不要改了,把减速马达换换)
2.  控制系统用变频,在你的两工位基板下方离轴心远点的对称位置装一个感应用的螺丝(或其他),与其发生感应的则有两个接近开关,其中一个为减速检测(可调),另一个定位;(精度应该够了,按常规这种结构精度不可能高到1mm以下)
3. 你担心的加减速转矩的问题,我给个不专业的说法,仅供参考:在如此大的减速比情况下,而且是水平负载,你的马达功率应该在3KW以内,再复杂的计算最后都有一个“安全系数”,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当然越高越好,这种小功率的马达,你买大两号的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在足够转矩的情况下,配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还有“减速检测传感器的位置”,相信能调出一个你想要的效果!
4. 哦还有刹车和伺服停止的区别,首先刹车一般刹高速轴,所以一般装在电机屁股后面,属机械性抱死,伺服停止则不一样,它没有机械抱死这么厉害,仅靠自身马达特性在通电时0速度全扭矩的方式控制停止,你要强制将它偏移了,就报警了,很多伺服也加了刹车的,  但是,我认为楼主这个系统加不加刹车应该都无所谓,精度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效果图是普通电机使用锥齿减速机带的外齿式回转轴承旋转,机械式硬限位的结构,速比500:1,要求5秒以 ...

谢谢大侠,我也按最高转速算过,得出的结论是36度/秒, 这个还不算加减速时间,我困惑的是加速过程中,速度提高,转矩下降,也就是角加速度是个变数,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也按最高转速算过,得出的结论是36度/秒, 这个还不算加减速时间,我困惑的是加速过程中,速 ...

速度提高,转矩下降?为什么?这是步进马达的特性呀!

网友(点评):
看那个普通电机的机械特性图表就是这样,受制于功率p=F*V,因为普通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定功率的能量转换器,而伺服是变功率能量转换器,所以可以扭矩可以保持恒定而不受转速限制,还可以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无法全部回答,因为算这些东西我真不内行,但我可以跟你分享控制方法和相关经验,首先肯定一下 ...

非常感谢大侠的详细回答,我大概明白了:

1.因为普通电机的机械特性是变数,不像伺服那样是定数,所以还是从扭矩(T=惯量J*W角加速度)来看待这个过程,因为惯量是定值,所以扭矩越大,角加速度也越大,转动效率更高。

2.减速比与速度效率的问题。速度的传递,最终还是会被过高的减速比降低。而普通电机因为转速和扭矩都是变数,所以只能靠调,而不是像伺服那样设定好了数,然后交给驱动器的PID运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