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跑偏问题

楼主(2013-08-23):
再次问起论坛里多次提到过的这个问题。。。。辊筒采用鼓行,辊筒直径30,中心距1460,输送带宽146。电机正转时向右偏,反转时先左偏

网友:
装配上找一下原因。

网友:
你参考下跑步机上的跑步带修正偏置的方法。看看是否可以用那个方法。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两边偏……不明白其受力情况怎样

网友:
两滚筒是鼓形也要装平行。

网友:
你设计时有没有设计可以左右调整平带的装置,有的话你慢慢调试就可以了,跑左边就调右边慢慢调酒可以了。不过没有调整机构就调整个输送带的水平,慢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