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的形状怎么画

楼主(2013-08-23):
各位大师们,齿条的形状怎么画,求解,

楼主:
齿条要线割,求齿条的画法

网友:
solidworks直接生成

网友:
多大的齿条?机械手册上有,软件上有很多插件也可以用。

网友:
关于齿条的画法教科书,手册中,设计手册中也有,网上也有多种说法,看一看你就明白的,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