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助:workbench DM中定义的点,在加载的时候看不见啊!

楼主(2013-08-23):
如图:到了model 模块中,这个点就找不到了

网友:
建立point点的时候,type里面先选择类型 有point load, construction point ,spot weld 估计你直接默认了吧。

网友(点评):
我选择的load point啊

网友(点评):
我想着在确定的位置加载力,现在这问题已经通过remote force解决,不过l网上的朋友都能通过load point施加力,我的就看不见点......

网友(点评):
其实呢,看不到,但是能选择到。

网友:
那你将模型隐藏看看

网友:
左边管理树里面找出来就是了,还有就是你的选择过滤不是点,而是线,面或者体,这时也选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