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铭牌减速电机如何确定型号?

楼主(2013-08-23):
本司有一台卧式端面铣床,买的二手设备,比较老的床子。由于主轴箱的升降没有自动,只能手动电动,现在想改自动走刀,但是升降电机完全看不到型号,没有铭牌,目前根据升降速度可以计算出减速比,但是想加上控制的话需要电机的参数,最好是能查到型号,然后确定控制方式,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先查设备型号,制造厂家,再搜相关技术资料;还可以根据测量尺寸,寻找相关标准!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查设备型号,制造厂家,再搜相关技术资料;还可以根据测量尺寸,寻找相关标准!

谢谢回答~设备信息也没办发查不到,设备上没有,也没有任何资料,看来只能用“测量尺寸,寻找相关标准 ”这个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