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壁件加工,听说这里牛逼的高手很多

楼主(2013-08-23):
我知道论坛有很多牛叉的高手,以前看见他们有做薄壁件,我请教下这个产品的加工工艺,我们目前是铸造后加工,在市场找不到这么大口径管子。

网友:
直径两百多

网友A:
薄壁件,先开粗留余量,
做工装,精车内孔,
继续工装,已内孔定位精车外圆
车内孔工装,用尼龙件车一法兰盘,以最小内孔定位,法兰盘上做4个牙孔,锁住外圆小台阶,这样可以精车内孔,
外圆工装形式一芯轴套住以加工好的内孔,加工外圆,
以此可保证内孔和外圆的变形还同心度,外表还不带任何夹伤拉伤,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薄壁件,先开粗留余量,
做工装,精车内孔,
继续工装,已内孔定位精车外圆

很好。法兰工装给图示一下吧

网友:
图纸看着有些费劲,啥材料?批量?

网友:
咋看不懂!

网友: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图纸具体尺寸要求看不清楚。

网友(2014-10-15):
这图纸的单位是不是英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