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存在如图条状缺陷,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3-08-23):
各位:
    6063—T6材质,表面打磨后光亮氧化,表面存在如图条状缺陷,什么原因产生,个人认为是型材原因,挤压前铝棒未均质,造成挤压产品表面组织不一致,氧化后产生色差,但型材厂认为是氧化原因造成。

网友:
从图上看是氧化问题.

楼主:
从氧化工艺上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点评):
表面清洁去污不彻底.

网友A:
铝材有钝化要求,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磨光亮去掉钝化层。

网友:
期待更多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材有钝化要求,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磨光亮去掉钝化层。

可能你误解了,我是表面打磨处理后,再进行光亮氧化(三酸抛光)后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