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多孔,哪种工艺成本更低

楼主(2013-08-23):
如下图:中间的小孔实际要求不是很好;材质16Mn  板厚3mm
方法一:直接用等离子切割成型;(等离子的功率大概是12KW左右)节省了转运、等工序
方法二:划线钻孔(可多块板合在一起钻);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那个成本更低;

网友A:
数控铣床也很快啊,3mm的板,一次10张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铣床也很快啊,3mm的板,一次10张也没问题。

我是想问那种工艺方法合理点!

网友:
方法一

网友(点评):
正解,先切割孔,,最后一分为二,共边切割。

网友(点评):
正解,先切割孔,,最后一分为二,共边切割。

网友:
一次10张也没问题

网友:
方法一方法二都差不多吧。
方法一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网友:
数量多就开个模具冲冲,少么就划线划线打吧

网友:
如果要划线的话,不如直接用数控做一个钻模,连线也不用划了,套上钻模直接开钻~

网友:
还有另外的工艺,如果按楼主提供的两个工艺,我倒建议楼主自己计算一下两个工艺的成本和效率就知道选择哪一个了

网友:
量不大可以数控冲床

网友:
看有没有卖的。回来稍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