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作用有串列负载的拉杆

楼主(2013-08-23):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网友A:
楼主的想法不对,这个应该按超静定分析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我这样推是否有点意思?http://bbs.cmiw.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35116&pid=2526776

网友:
类似螺牙,要想每个牙均载,刚度就要低

网友(点评):
也可以使用悬置螺母,使载荷趋于均匀分布

网友(点评):
都是以理论为前提的。

网友(点评):
螺纹如果刚度低了,总承载能力也会下降。螺纹的问题在于其牙型角,所以看着施必牢的30度母牙角,承载就均分了很多。

网友(点评):
刚度是指牙的刚度。钢丝螺套就是这样提高的。施必牢的在于可以轻微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应该是较容易变形,从而均布载荷。

网友:
是的应该超静定计算

网友:
比对螺栓连接分析相当有实际意义

网友(点评):
哈哈,这才是真正搞技术的。一个实际问题,用几个假想的理论问题来将其包围,然后将一个个理想情况研究透,那么实际问题也就同时被研究透了:)

网友(点评):
一个是螺栓连接,一个是多环轴向止推滑动轴承。接下来,也许可以分析不等距台阶的情况,然后说不定可以研究出一种“均载”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法不对,这个应该按超静定分析

材料力学一 超静定部分

网友:
最近在看一本书 力、功、能量与辛数学,上面对串联混联的弹性结构有讲解,写书的人已经修改到第三版了,尽可能通俗易懂,可是我看得还是非常吃力

网友:
建议看第三版的,在前言部分里,作者说前几版讲得还不够,又对它进行了更新。这书很便宜,书面价18,在网店买还能打折。逍遥兄不是喜欢谈易经么?这书也喜欢谈这个
thanks! ^_^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089476.html

网友:
大侠这个有点像有限元分析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