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定位销相对位置公差

楼主(2013-08-23):
求教:这两个销子配合是一样的,相对尺寸60、120的公差怎么给。(为了能够拍的更清楚   我把120那个拉的短了点)

网友A:
销控一半是配铰的,可以先钻底孔 预留一定公差

网友B:
愚见觉得定位销孔要两工件配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愚见觉得定位销孔要两工件配合加工

我也觉得配钻   比较合适    纯学术一点   这个公差有没有办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控一半是配铰的,可以先钻底孔 预留一定公差

我也觉得配钻   比较合适    纯学术一点   这个公差有没有办法算

网友:
从自由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过定位!

网友:
和我们公司变速箱离壳上定位销类似,具体的位置度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可能根据经验定的吧

网友C:
都是配作。
要计算也可以,结果是位置尺寸公差等级相当的高,加工成本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配作。
要计算也可以,结果是位置尺寸公差等级相当的高,加工成本很大的。

权当讨论   求教方法

网友(点评):
用尺寸链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权当讨论   求教方法

试试看   谢了

网友:
我做一些小治具时也遇到类似问题,有个零件有两个圆孔,另一个零件同样有两个圆孔,理论上这两个零件的圆孔中心距是相等的,要求把零件1贴到零件2上,为了提高效率,我做了一个小治具,用一个金属块,上面安装两个销,然后把零件1放于销上,再把零件1贴于零件2上。怎样才能保证零件1一定能放在两个销上,又不会误差过大,同时零件1贴在零件2上时对应孔同心度不至于偏的太大?假设零件1和零件2圆孔大小一样

网友: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870567&do=album&picid=76116#pic_block

网友: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870567&do=album&picid=76117#pic_block

网友:
安装也是配做的,要不然不行啊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所做是什么,是零件吗,是治具吗?如果是治具,销孔定位,螺孔锁紧,另外你加工销孔要有基准,工艺上我一般情况上比较少给公差,常标配作,如果标公差,要计算累积公差,有基准作位置度公差,个人愚见,也许有错

网友:
觉得该配打,没有亲眼见过,越来越觉得下车间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所做是什么,是零件吗,是治具吗?如果是治具,销孔定位,螺孔锁紧,另外你加工销孔要有基准,工艺上我一 ...

应该算治具吧    60的尺寸是以中间为基准的     120以其中一个中心线作为基准   但具体怎么算   我还是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
我也和你有同样的疑问?等你知道了请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算治具吧    60的尺寸是以中间为基准的     120以其中一个中心线作为基准   但具体怎么算   我还是一 ...

我都采用两个边面作为基准,不能用中心线作为基准这样方便加工及装配配对

网友E:
  60 + -0.02    120  + -0.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 + -0.02    120  + -0.02

怎么算的

网友:
我们公司做检夹具的,一般这种公差会定在+-0.02

网友:
直接标注配作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F: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870567&do=album&picid=76117#pic_block

无法打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