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轴承精加工-如何加工

楼主(2013-08-23):
图中的A\B\C\D四个基准内容需要精加工,为轮毂轴承单元件,不知此零件如何精加工,特别是B基准对CD基准的跳动0.01,加工中还会存在相对转动,求加工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很像我06年干过的89544内外圈....

网友:
2楼可否在详细点

网友:
看到轴承内外圈都有孔,可以考虑在此加装连接装置,用以传递扭矩。相当于顶尖+拨叉的感觉。这样就可以夹一端,校正后干另一端了

网友:
看图外径64的那个部件跟轴承外壳应该是刚性连接的,是的话就可以用车床夹持圆外径64,尾座顶针顶图示的中心孔,车C、D两基准面及带公差尺寸,不要松卡爪,用鸡心夹夹持B基准侧边的那个最大的外圆,车B、A基准及其余带公差尺寸;车后掉头车那个外径64的圆。

网友:
好难好牛逼的产品

网友:
我当初干这个的时候内圈精车没有顶的.直接夹上去就车,端面跳动,垂直度,同轴度都在0.015以内,设计的专用卡盘...
当年这个是给上汽做的轮毂轴承,我们也只是外协加工厂家而已,重庆长江轴承厂为上汽配套,我们为长江轴承厂做外协加工,要求没有楼主这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