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表面淬火或者是轨道轮表面淬火,大家怎么做?

楼主(2013-08-23):
     我发现我这里的齿轮表面淬火都是师傅用氧气和乙炔气体烧红表面,然后再火焰后面按个水排加水这样,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工件表面硬度不均匀,不好控制,难达到要求。请教各位你们的齿轮表面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否有专门的设备呢?

网友:
感应加热呀 效率高 成本低

网友:
高频淬火

网友:
你那种叫做火焰淬火,一般用在一些外型特别的零件上;外形规则的零件多用高频淬火。

网友A:
只知道火烧会掉一层  高频会蓝表面
. h% D8 N, K/ q技术上都写个高频淬火  但从来没见过~

网友:
为了积分,请见谅

网友:
激光淬火就很适合

网友:
你的这种淬火方式,我们车间也用过。我们车间没有高频淬火设备,加上一些急的齿轮,链轮,或者轨道轮,就这样淬火先救急。常规会送到外面热处理厂,高频淬火。尺寸都会有点变化的。

网友B:
应该用高频淬火。

用火焰加热,是因为量太小吧?没有合适的线圈?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4-10-28):
楼主其实说到了点子上,火焰淬火需要专用的喷嘴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熟练掌握此项技术的人不多。主要是针对大模数齿轮、长轨道、各种车轮以及异形产品的表面处理。弥补了感应加热的不足。却能满足感应加热的质量要求。因手工操作,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较高、劳动强度大,所以使用的少。技术以师徒相传为主,我是西安地区这个工序的领头人,有问题可联系我。QQ:290266357

网友C:
如果是高频淬火的话就需要变频器吧!

网友:
我们的齿轮热处理是一条自动流水线,德国的,工人坐在工作室里就可以,比传统的热处理环境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高频淬火的话就需要变频器吧!

所有感应加热都需要变频器,但感应器,也就是感应线圈不同。频率越高,淬火层越浅,感应器越小,这是常理,对具体的产品也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高频淬火。

用火焰加热,是因为量太小吧?没有合适的线圈?

火焰加热直径300以上的车轮效果比感应加热好。我曾经带领团队,两个小时生产了12件直径600mm,淬火面宽度150mm的走形轮。术有专攻,火焰淬火的优势很明显。感应加热也有它的局限性。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火烧会掉一层  高频会蓝表面
技术上都写个高频淬火  但从来没见过~

火会烧掉一层是因为操作者不熟练。高频会蓝表面,是因为淬火冷却效果不好,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