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驱动的齿轮箱设计,输入的力矩应该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3-08-23):
想做个手轮带动的锥齿轮箱。请问应该怎么设计啊。输入的力矩应该怎么确定呢?输出是已知的。

网友:
真是不好说啊~

网友:
主要看箱子的尺寸大小。手动输入扭矩大小因人而异,一般扭不坏就可以了。估计20NM足够了吧。

网友:
楼主说输出是已知的,干嘛不倒推?

网友:
输出扭矩已知,输出转速也应该知,因为这是工况之一,如果不知就想办法弄到知。知道输出扭矩和输出转速,就可以知道输出功率,然后结合你的传动方案,大概估算一下传动效率,就可以知道输入功率,再结合结构、尺寸、人体工程学等确定输入转矩和输入转速。
PS:大概思路,初出茅庐之娃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