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形沉头孔跟直螺纹孔配合的检查,为什么会提示干涉?

楼主(2013-08-23):
学习使用sw2012,用gb标准的m10柱形沉头孔跟m10直螺纹孔配合的干涉检查提示干涉,请教是什么问题呢?那里搞错了吗?

网友:
没有错,正常的……比如M10的螺纹连接,孔螺纹的小径和螺栓的小径都是小于10吧,所以检查出来肯定是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