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装 时为什么要做温度记录啊?

楼主(2013-08-23):
哪位高手  介绍哈  烘装 工艺啊,烘装 时为什么要做温度记录啊?

网友A:
温度高了可能会对零件金相产生影响,记录温度就是为了了解零件可能出现的金相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可能会对零件金相产生影响,记录温度就是为了了解零件可能出现的金相变化

查看温度记录,每个位置的温度都不超过100度,应该不会有什么金相变化吧。